[工仪] 轨道式三相四线电子式电能表拆解(三)天普胜DTS986

楼主(2021-09-27):
手上刚刚有块坏掉的电表,拆开检查,,发现所用芯片又有不同,先上图

楼主:
因坏表面板冲没了,拍的正常表面板,来看内部电路板

楼主:
忘发图就发出去了

楼主:
以上是电压电流采样处理及芯片供电电路,芯片供电采用三个变压器降压,提供两路5V直流。一路给模数ADE7752A供电,另一路给显示驱动等供电,下图是显示驱动部分电路板:

楼主:
显示板上有BL5504LCD驱动、F9224、485通信HM3058等。下图是变压器参数

楼主:
拆除变压器后的电路板,经检查,坏了两个变压器,看电路板烧的没再去查了

楼主:
这是485部分

楼主:
还有一张图没传

楼主:
我手上485通信板不少,用的地方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