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显示器的VGA输入是自适应电平还是固定电平

楼主(2021-09-27):
显卡有两个输出,一个VGA一个DVI,平时一直接VGA在用,后来换了DVI接口的线,显示器的亮度和对比度都提升了好多,调整显示器亮度后,换回VGA就觉得灰蒙蒙的,排除线的问题,看上去VGA的电平输出看上去就是比DVI低,把显卡VGA接口上的三个75Ω电阻拿掉,显示器无论接DVI还是VGA就亮度一致了

网友:
合格的显示器,用VGA效果太差,可能是线太差。

换根合格的线就会好很多。

VGA信号是额定值的模拟量,线材衰减的话,会影响画面效果,甚至还能引起拖尾,偏色,行场不同步。

信号幅值应该是0.7V。行场信号好像高点,忘记了。

网友A:
标准只有一个,不标准就不知道有多少了。
不管是什么接口输出,都是标准的固定电平。差别是,DVI是数字差分信号,抗干扰能力强,
VGA是模拟信号,容易被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准只有一个,不标准就不知道有多少了。
不管是什么接口输出,都是标准的固定电平。差别是,DVI是数字差分 ...

DVI分两种,一种是单数字信号18+1,另外一种是数字信号+模拟信号18+5(边上那5个孔是模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