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纽扣

楼主(2021-09-27):
纽扣电池的壳子很硬实,拆一个派个用处。

网友A:
作案工具哪去了?

这东西叫氧化银电池,氧化银本来就是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作案工具哪去了?

这东西叫氧化银电池,氧化银本来就是黑的

我认为这个不是氧化银电池,通过对图片进行方向调节,镜像和反转,一个循环标志,前面几位看不清,最后两位写的是Cd,更加怀疑是Ni-Cd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这个不是氧化银电池,通过对图片进行方向调节,镜像和反转,一个循环标志,前面几位看不清,最后两 ...

+1
早期的镍镉电池

网友:
这个Ni-Cd标志是在电池内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