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请教:关于10440锂电池磷酸铁锂7号3.2V

楼主(2021-09-27):
才买钳表,使用2节7号电池,由于怕漏液,看前辈有用10440锂电池磷酸铁锂7号3.2V充电电池加1个占位桶来代替。
但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充满电,电压近3.7v。这样对万用表安全吗?

网友:
万用表电源应该是3-9V吧???

网友:
我万用表9V电池用两节18650并联,目前正常。新9V电池实测也有快11V,所以不用担心吧

网友:
买耐时的磷酸铁锂一次性电池,那个不会漏液,电量也足。

网友A:
和你一样一块钳表优利德ut201e。一块万用表ut136c+,都是用的铁锂电池加占位筒,使用一年有余,好用。

网友B:
没问题的咯,我的UT210E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C:
没问题,放一下就降到3.3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的咯,我的UT210E就是这么用的。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你一样一块钳表优利德ut201e。一块万用表ut136c+,都是用的铁锂电池加占位筒,使用一年有余,好用。 ...

有前辈指教就是好,看来可以放心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问题,放一下就降到3.3V了

谢谢指点,法子很好,我怕电压过高顶坏了。

网友D:
要看具体型号,比如136+,满电的一次性铁锂和磷酸铁锂都不能用。和电路有关,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要看具体型号,比如136+,满电的一次性铁锂和磷酸铁锂都不能用。和电路有关,不能一概而论 ...

136+有什么问题?

网友:
没啥问题啊  芯片受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36+有什么问题?

供电电压超3.6v时影响精度,磷酸铁锂满电时超过3.6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供电电压超3.6v时影响精度,磷酸铁锂满电时超过3.6了

同感,万用表一般对电池超压不保护,因为使用正常标准电池,不会超压,所以没必要保护。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供电电压超3.6v时影响精度,磷酸铁锂满电时超过3.6了

哦  那不至于,我这3.2的铁锂电池充满电好像还没有能到3.6的,一般电压很快就下降了,应该没啥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哦  那不至于,我这3.2的铁锂电池充满电好像还没有能到3.6的,一般电压很快就下降了,应该没啥影响 ...

个体有差异,你最好试一下充满电的,我的136+在1.8v-3.5v之间精度可以保证。超过3.53v就影响比较大了。

网友F:
14500可不是7号,是5号电池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14500可不是7号,是5号电池才对

10440,一看您就是懂球的,赞

网友:
铁锂电池充电截止电压是3.6v左右,停止充电电池电压会很快的下降到3.3v多,万用表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