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块换了个爱玛车上的博世电机

楼主(2021-09-27):
昨天去骑电车,突然后轮咔咔响,找了一家卖绿源电动车的师傅看了下,说是轴承坏了,要更换,报价80,当时时间比较急,就没有换,后来网上查了一下,轴承5块,人工75,觉得自己也能换。又不清楚轴承型号,还有密封胶这些,算了,还是去找找有没有更便宜的。问了几家,都要这个家,最后再一家不大的修理店让换,拆开电机一看,轴承好好的,电机上的磁铁脱落卡住了。师傅说要换电机,全新说要五六百。推了一辆外观还新的二手车给我,说把这辆车上的电机控制器换给我,280块,浩洋娇子的,试了一下,感觉一般,于是又在他那些二手车车里找,看到一辆爱玛的,上面博世的,一问,要价300,看了下控制器还是原装的,于是决定换这个。换好骑行感觉不错,不过好像没有原来的绿源力气大,不知道是不是错觉。绿源的是13年的车了,这个博世电机,看控制器是16年的。大家觉得300会不会贵了?犹豫了好久,是换车还是换电机。

网友:
跟他收回来的价格比肯定是贵了, 不着急就咸鱼慢慢等, 着急所以多花钱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网友:
我们这里换轴承15 20块钱就可以了  电机不清楚多少钱

网友:
我骑爱玛雪豹(MMP要被强制更新国标了),跟这个博世电机差不多。起步看电压,电压足起步就特别有劲。不怂任何一个电车。要是电压低,控制器保护电池就温柔多了。
要不要换车还是看看车架车壳损耗情况吧,你原电机都能脱磁钢,用的挺狠。

网友:
换轴承换霍尔赚的就是工钱,看上去简单但不小心就把电机干废了,主要是拆电机端盖的时候要在木板上用力磕,像这种直径比较大的电机容易把端盖弄变形或弄裂了

网友:
开电机,五十起步!所以轴承不值钱,值钱的是人工!

网友A:
我老婆的电驴就是爱玛博世电机的,很平稳,很安静,速度最高25,凑合用用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老婆的电驴就是爱玛博世电机的,很平稳,很安静,速度最高25,凑合用用还是可以的 ...

这个是60V的,速度不止25,初步估计40左右。

网友:
电动车越来越正规了,都用上博世的电机了。

再把控制器都正规化,标准化;前面码表那一块再标准化;以后车子就通用了。

可以像手机一样堆硬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60V的,速度不止25,初步估计40左右。

我的那个是48v的,350w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60V的,速度不止25,初步估计40左右。

300不贵,人家还要人工给你换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不贵,人家还要人工给你换上去的

经过2天的使用,感觉300块钱确实不亏!

网友C:
要是我,就把博世英文磨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我,就把博世英文磨掉。

没明白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我,就把博世英文磨掉。

太费人工,多此一举,O(∩_∩)O哈哈~

网友:
换6202轴承就行

网友(2022-08-11):
博世电机不错

网友:
自己只更换过前轮的,201轴承。
后轮的难度大多了。

网友:
还有这样的操作

网友(2022-10-21):
博世电机要赔博世的控制板效果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