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usb驱蚊器液用拆解

楼主(2021-09-27):
上次拆了一个usb片用的驱蚊器,今天液用的也到货了,马上拆解,这个液用的可以使用插电的那种蚊香液瓶子,螺旋口是一致的,这个比插电的方便多了,用充电宝就行,移动驱蚊器。温度也挺高,滴了点水,可以很快挥发掉。

网友A:
也是直通的, 看来是ptc的参数不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直通的, 看来是ptc的参数不同而已

不大懂啊,那个ptc元件也没法拆了吧?

网友:
跟电子烟差不多一样

网友B:
以前看到便宜的电蚊香液就买,哪知道有的加热器很垃圾,一瓶蚊香液用一个星期就耗光了,拆开看里面都差不多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看到便宜的电蚊香液就买,哪知道有的加热器很垃圾,一瓶蚊香液用一个星期就耗光了,拆开看里面都差不多 ...

把挥发棒棒剪短就行了,一般剪掉5mm即可。我一瓶能用一个夏天。

买的自动开自动关的那种加热器,整个夏天不用管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以前看到便宜的电蚊香液就买,哪知道有的加热器很垃圾,一瓶蚊香液用一个星期就耗光了,拆开看里面都差不多 ...

我买的是不怎么挥发,  机子倒是比较热。。一瓶能用几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挥发棒棒剪短就行了,一般剪掉5mm即可。我一瓶能用一个夏天。

买的自动开自动关的那种加热器,整个夏 ...

这个可以啊,减小了接触面积就减小挥发速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把挥发棒棒剪短就行了,一般剪掉5mm即可。我一瓶能用一个夏天。

买的自动开自动关的那种加热器,整个夏 ...

这样也行?我都是买做活动的电蚊香,好点的加热器可以一瓶蚊香液用一个月,差的就用一个星期,这差别真的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是不怎么挥发,  机子倒是比较热。。一瓶能用几个月

我买到的皎x和韩x这些的蚊香液和加热器,一瓶蚊香液可以用一个月左右,别的杂牌加热器使用同一种蚊香液也只能用一个星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也行?我都是买做活动的电蚊香,好点的加热器可以一瓶蚊香液用一个月,差的就用一个星期,这差别真的 ...

这个就是因为那个ptc恒温片的问题吧,温度高的话就挥发的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