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电源的维修,为什么开关管的基级电压有的是正,有的是負?

楼主(2021-09-27):
同是开关电源,线路也基本相同,为什么开关管的基级电压有的是正,有的是負?而他们都有正常的电压输出。

网友A:
好奇的是:在工作状态下,楼主是用什么仪器测出开关管基极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奇的是:在工作状态下,楼主是用什么仪器测出开关管基极电压的?

估计是指针万用表。

网友:
楼主的万用表可能刷新率太低,能看到正负。

网友:
戴好手套眼睛,小心触电短路。。。

这玩意建议找好参考点焊线出来测。。。有条件还是灯泡配上。。。

网友B:
以前的CRT彩电,行电路工作时基极测的就是负压,振荡电路的特点

网友(2021-10-27):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CRT彩电,行电路工作时基极测的就是负压,振荡电路的特点

行电路基极用万用表测是负电压,因为是驱动变压器的反峰电压太高,造成平均电压为负的假像。

楼主:
谢谢zzy-85569381的技术资料,这对我理解震荡电路的原理大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