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求助上汽收音机总成 hs-t0437 尾插定义

楼主(2021-09-27):
近期得手一上汽收音机 ,航盛 hs-t0437 电源正负及按键灯搞通,开机半小时关机。需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A:
半小时关机的好像需要走CAN协议激活。去X宝找找看有高手diy的小板子,接上就能解除半小时关机

网友:
要总线有数据保持唤醒

网友B:
论坛里面应该有类似的做法:单片机破解它的CAN总线。然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小时关机的好像需要走CAN协议激活。去X宝找找看有高手diy的小板子,接上就能解除半小时关机 ...

x宝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面应该有类似的做法:单片机破解它的CAN总线。然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

关键问题是不知道那个引脚是can啊

楼主:
关键不知道那个引脚是can啊

楼主:
十一假期摸索了一下hs-t0437尾插这样接线解决了标题半小时关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