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openwrt 设置Vlan实现单线复用

楼主(2021-09-27):
先上网络图
实现上图,需要把WNDR4300E8820S 两个设备设置成VLAN 交换机,这个思路可以吧?
一、WNDR4300设置如下
1、接口:

2、交换机:

二、E8820S设置如下
1、接口(WAN和WAN6是停止的):

2、交换机:

交换机的设置目前只能保证网络连通,但是IPTV无法使用。
请教下大神这个如何设置?

网友A:
搞过单臂路由,没搞过ipt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过单臂路由,没搞过iptv

感觉应该是 两个设备的交换机vlan 没设置好。。。

网友B:
IPTV需要单独的拨号,所以光猫对于LAN3端口是做桥接处理的,你也需要把端口桥接到机顶盒对应的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IPTV需要单独的拨号,所以光猫对于LAN3端口是做桥接处理的,你也需要把端口桥接到机顶盒对应的端口。 ...

是不是说,这个vlan id 要设置成和光猫里面那个vid 一样?

楼主:
OK,搞定了,结贴!!

网友C:
是vlan ID没有对应? 如果那就是非常感谢你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vlan ID没有对应? 如果那就是非常感谢你的经验

应该是的,我同时调整了两个地方,一个是VID:调整成和光猫一样;还有一个地方,当时为了节省两个设备的网口,公共口(两个Vlan都要已标记的那个口)我选择的是WAN口,后来改成了Lan口。

网友:
求问e8820s什么固件有交换机设置啊。为何我找的openwrt都没有交换机所以设置vlan都没法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