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节1.2v电池给石英钟供电

楼主(2021-09-27):
闲置的1.2v充电电池安到一个静音的石英钟上,只是齿轮抖动不能走时,坛里一位老师说可以2个串联来用,正好钟上有2个电池位置,就试了2节电池果然能成。
测电流比1.5v电池时要大一些,为了符合1.5v状态,就在电池上串了1只2极管,电流有所降低,而钟的输入端电压还是2v,就又加串一只2极管,方才符合1.5v/0.25毫安电流。
至于走时准否还得观察两天。

网友A:
没必要吧,5块钱一包的电池能用好几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吧,5块钱一包的电池能用好几年。

不是钱的问题,物尽其用,人尽其才

网友:
这改的,毫无违和感啊!楼主这假电池怎么做的啊?一直想做点这种备用

网友:
电池占位筒做的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钱的问题,物尽其用,人尽其才

懂了,原来的两位电池槽干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懂了,原来的两位电池槽干啥用的

那个壳子原来有一个电池位用来驱动一个摆锤,另外空有一个2电池位,大概是用来驱动喇叭的(有个喇叭窗口),现在摆锤和罩子都去掉了,并且用蛋糕盒子做了罩子。

网友:
竟然自带这么多电池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