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纯净水机时好时坏tds值过高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9-27):
上半年网上买个杂牌五级过滤的纯净水机,600g水量,将近600块钱。现在是有时候过滤干净,有时候不行。好的时候tds值20左右,不好就是一百多,我能用舌头感觉出来。自来水tds值300左右。

大概三月份买的,买回来就不正常,tds值过高,发回厂家测试说没有问题,又发回来。过了一两个月老婆才发现不大对头。老板说RO膜坏了,叫我两百块钱换一个,说原因是我的自来水有问题,说换了以后还要加软水剂。

网友A:
一段时间没用,再用的时候放一会水,这时候水质就没问题了。大部分净水器都这个样子,用的越久越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段时间没用,再用的时候放一会水,这时候水质就没问题了。大部分净水器都这个样子,用的越久越严重 ...

一直用的,每天都用,就是没注意过水质

网友B:
我的净水器用了4-5年,出水TDS基本稳定在5-6。净水器较长时间不用,第一次出水的TDS比较高,放掉500-600ml就可以了。我是在南方,自来水水质不硬,TDS在15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净水器用了4-5年,出水TDS基本稳定在5-6。净水器较长时间不用,第一次出水的TDS比较高,放掉500-600ml ...

我这tds十几二十就满足了

现在问题是随机的有时候早晨很好,下午就不好了,晚上又好了

网友C:
估计是RO膜或者膜壳的密封出问题了。

网友:
我自己组装的,原水300多TDS,出水10几,无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RO膜或者膜壳的密封出问题了。

那是不是发回去换的就有问题呢?

才几个月基本没怎么正常用,老板叫我自己花钱换个ro膜,整机不到六百块,换个膜就二百,觉得太冤了

楼主:
我上次刚出问题的时候想把ro膜给拆开看看,结果厂家给的扳手不管用,打不开。过程中把那个好像叫废水比的东西不同方向装了两次,那个东西是干嘛的?

听说有的机子带反冲洗(不太确定,好像叫这个),我这个可能不带,要加装个什么才能反冲洗?反冲洗是不是清洗ro膜?

楼主:
想知道目前流行净水机的结构原理

楼主(2023-06-23):
看来ro膜出问题了,现在出水tds达到七八十

网友D:
净水器的通病,加水驱就解决了

网友E:
自来水水质太差了、荣出水还要接软水树脂滤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来水水质太差了、荣出水还要接软水树脂滤芯

树脂还用再生吗

网友:
一次性的

楼主(2023-10-06):
引用 网友D:
净水器的通病,加水驱就解决了

水区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