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xtw100 刷好固件 自动识别为串口设备

楼主(2021-09-27):
固件来源:https://github.com/dword1511/stm32-vserprog

网友:
XTW100这玩意我也用过 某宝买一个也没多少米  usb3.0 本来就有些稀奇古怪的问题   别折腾了 搞得自己难受的一批 某宝直接定一个回来  把程序导出来 刷写到这个上面看看

网友(2023-03-18):
要用flashrom软件!

网友:
要用flashrom软件,老mydiy有!

网友:
USB CDC不一样,改为xtw100的试一下!

网友:
STlinkV2、cmsis-DAP 编程软件 - Cortex M3 M0 M4开发  http://www.51hei.com/bbs/dpj-196745-1.html 用这个固件、软件,应该可以使用。

网友(2023-06-07):
有关xtw100的帖子我很久之前就有在咱论坛上写过,首先市面上有两个硬件版本的编程器,给mcu下载烧录固件的方式有出入,一个是通过串口ISP方式下载固件且要去除一个0欧电阻好像,另一个是可以直接用SWD方式下载固件,原厂固件都有设定读保护,所以应该是没有简单的办法来dump备份原厂固件
然后就是stm32-vserprog固件,这个固件编译好刷进去后,在安装好stm32的虚拟串口驱动后,在电脑上是会被识别为COM串口设备的,然后上位机可以使用支持serprog协议的,除了flashrom之外我记得还有好几个别的开源软件项目,这里就不一一展开了
至于使用stm32-vserprog固件的优缺点嘛,优点就是可以脱离官方上位机的束缚,上位机支持包括但不限于windows/linux/macos/android(root)系统,缺点的话就是不支持24/93这类型号的器件了,所以锁紧座另一半槽位应该是用不了的
stm32-vserprog for xtw100 programmer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mydigit.cn)

网友A:
注意xtw100刷了stm32-vserprog固件后不是装zadig(libusb)驱动,而是STM32官方的虚拟串口驱动啊

网友(2024-03-29):
请问你是如何把固件刷进去的,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编程器,就是连接不上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xtw100刷了stm32-vserprog固件后不是装zadig(libusb)驱动,而是STM32官方的虚拟串口驱动啊 ...

我的是老版本带0欧电阻,是不是拆掉0欧电阻之后用CH340 TTL线连接ISP那里可以把固件刷进去了
为什么总是连接不上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