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冷冻能解决手机花屏问题

楼主(2021-09-27):
如下图,有横竖条纹的花屏,条纹还在移动。同时花屏时屏幕像素密度看起来只有正常时候的一半,也就是说颗粒感明显。
偶尔能自己变好
突发奇想关机后放在冰箱冷藏了十几分钟,拿出来后发现花屏消失了
在没有息屏的情况下正常玩了两三个小时完全没出问题
但是息屏后再点亮屏幕同样的故障再次出现,也就是说只要不关闭屏幕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拆机清理过屏幕接口,没有效果。

请问这种情况是有电容短路还是有焊点开焊了呢

手机型号是小米3W,很老的型号了

同时打听下现在还有什么LCD屏幕的容易刷机的机器呢,不用太新,二手也行。找到一个oneplus2,但是买不到。
请大家推荐一下别的型号,谢谢

网友A:
cpu虚焊
还是维修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虚焊
还是维修一下吧

就怕这个手不修还好,一修干脆不能开机了。
先把资料弄出来再说。
是不是用热风枪吹CPU就管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怕这个手不修还好,一修干脆不能开机了。
先把资料弄出来再说。
是不是用热风枪吹CPU就管用呢? ...

按理说就是这样的
但是这东西和技术有关,还要看是cpu和内存设计,有些cpu上面一层是内存

这样万一弄不好,真的就不开机了

所以还是tb找人维修吧

网友:
这手机也太老了
我去年买的红米k30 5g,不到1年,屏幕突然出现晕染的绿豆大斑点,不知道是不是漏液了,华硕lcd屏容易坏么

网友:
我有个荣耀买来不到一个月屏幕破了,拿去换好回来屏幕出现有条纹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为何还用太老的机器。换一个不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还用太老的机器。换一个不好么?

因为太抠不想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太抠不想换

害,换个2,3百块的也可以啊,咸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害,换个2,3百块的也可以啊,咸鱼

刚刚咸鱼上转了一圈, 发现用不了那么贵的.
那些几十到一百的就能满足要求 LCD不闪屏 能刷机的 2G运存的就够了
但是买旧手机觉得别扭, 除非是认识的人的自用的.
新手机基本没找到满足要求的, 要么很难刷机 要么是低亮度下很闪的oled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咸鱼上转了一圈, 发现用不了那么贵的.
那些几十到一百的就能满足要求 LCD不闪屏 能刷机的 2G运存的就 ...

那就买,买啥担心。我最近买了台华为V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买,买啥担心。我最近买了台华为V20。

你有要通过咸鱼出的东西么?

网友C:
我有个红米4c还是4x

网友D:
也可能是屏幕坏了,很多年前我的诺基亚也是花屏,我套上塑料袋放水龙头下给它冲凉就好。后面一次冲进水了不亮了,拆了发现屏幕排线腐蚀了,换了屏好了不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红米4c还是4x

这个分辨率是1280x720的 能看出颗粒
红米note就看不出颗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可能是屏幕坏了,很多年前我的诺基亚也是花屏,我套上塑料袋放水龙头下给它冲凉就好。后面一次冲进水了不 ...

也有这种可能, 前阵子手湿时候摸了几次边框
不过现在有很大的几率, 超过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不用, 这时候第一次拿起来点亮屏幕会发现是正常的,  但是这个时候只要立即息屏在点亮屏幕立马出现条纹.
如果正常的手保持不息屏一直用, 那么屏幕也是一直正常的.

听说苹果手机有通过更换某个电容解决类似问题的

我尝试过压着这个小米的主控再开机, 也没能正常,  等有空收个碎屏机器的主板试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有这种可能, 前阵子手湿时候摸了几次边框
不过现在有很大的几率, 超过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不用, 这时候第 ...

这么老的手机 是有啥特殊用途吗,要不试试360手机 F4 N4 啥的200以内,都比较好刷机,好像360手机多数lcd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