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上带一块明纬24V电源,带负载后电压下降到17V

楼主(2021-09-27):
变频器控制柜中一块明纬24V电源,空载时电压正常,但带负载时电压下降到17V左右,有时候继电器不能吸合。
大家讨论下,大概哪个元件坏了?我拆开没找到有明显损坏的元件。

网友A:
带载能力不行一般是电容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载能力不行一般是电容失效

我检查过电容,输入端和输出端电容好像都没有爆,明天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开关电源输出电解对带载能力影响很大,第一排除。

网友:
请问谁能告诉如何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人是弱智十万个为什么它的问题全是瞎编的,所以大家请别浪费时间理它。 ...

电解好坏用好表(100K的表子)一测就知道了。
用玩具表的DCV档那得有经验
有些电解ESR大了,不一定搞大肚子。
我也就这么一下子,排除了后再向前查? 我也很吃力。

你们有过节?

网友:
只要带载不行,先换输出电容,别管外观怀孕与否

网友:
优先查电解电容,然后再是那个大电感,现在又一些电感是铜包铝线,很容易虚焊和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