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用JM20329开卡求助ISP Program PRAM Failed on Section0

楼主(2021-09-27):
如图 用JM20329开的 咋整啊

网友A:
JM20329好像不行 用ASM1153E或者 直接用SATA接口 用生成固件工具刷

楼主:
************************************************************
Day: (27 \  9 \ 2021) Time: (19:42:58)  TesterNumber:1
************************************************************
[ConfigID]
ID=2C A4 64 32 AA 04-L06B
[SN Set]
SN_Set=1
SN_Type=0
SN_Len=12
SN_Start=000000000067
SN_End=999999999999
SN_Mask=############
[Other]
SATA_SSC_Enable=0
[General Info]
TestStationSel=3
TestStation=F1
WorkingNo=00000000
ModelName=SATA SSD
SerialNum=000000000067
MaxCurrent=400
[Flash Info]
Flh_Type=MLC_16K
Flh_MakeCode=Micron
Flh_ID=2c a4 64 32 aa 04
Flh_Capacity=65536
Flh_CapacitySel=0
Flh_Number=2
Flh_NumberSel=0
Flash Clock=200
Flash Interface=5
[Device Info]
SATASpeed=3
ControllerType=SSD-3111SB
ICFWVersion=SBFC21.2
3111SBISP_CodeVersion=C21.2
3111SBISP_MPBINCode=.\Bin\SBFC21.2.BIN
3111SBISP_RDTBINCode=.\Bin\SBSC21.1.BIN
SSD Size=2.5"
[Options]
DDRSize=32
Enable_Set_Custom_SMART_Temperature=0
Smart_Table=0
SLCPoolSizeSel=1
SLCPoolSize=0
Disable_DIPM_Support=1
Use Partial Size=1
DEVSLP_Enable=1
Put_Thermal_Sensor=0
Skip_Check_RDDebugPage=1
PretestType=1
PMASetting=42035
[InfoBlock]
Byte_290=E8
Byte_291=03
[EraseAll]
Do_Erase_First=1
Type=09

   [Log]
   Use Partial Size, 64 GB -> 60 GB.
[ Success ] Modify InfoBlock OK.
   [ Info ] MP AP: V2.06_x01(China), MAC Address: , ISP FW: SBFC21.2.BIN, Station:F1T
[ Success ] Check Device State OK.
[ Success ] Check IO State OK- Total take 0.099 sec.
[ Success ] Check ICVer. OK.
[ Fail ]  Error Message : ISPProgramPRAM failed on Section_0, Loop_0
             Error Code : I_C13
             AP Command : [a1]-[a]-[6]-[40]-[80]-[0]-[1]-[0]-[a0]-[31]-[0]-[0]
             OS LastError : [ 121 ]
[ Error End ] Time: (19:52:59)

网友B:
JM20329的不行, 要用ASM1153E的转接卡才可以开群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JM20329的不行, 要用ASM1153E的转接卡才可以开群联的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JM20329好像不行 用ASM1153E或者 直接用SATA接口 用生成固件工具刷

谢谢了谢谢了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