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救,手电钻主轴锁打滑是怎么回事,就是手拧夹头的时候电机会跟着转

楼主(2021-09-27):
求救,手电钻主轴锁打滑是怎么回事,就是手拧夹头的时候电机会跟着转,电钻是有轴锁的款式,而且没用多久

网友A:
问你QQ或者微信是多少 上次给你回帖说了 你这个情况要把齿轮箱拆开才知道是为什么 告诉我你QQ或者微信 我教你弄我也在关注DCJZ 03-13这个电钻把齿轮箱拆到这一步 就知道为什么主轴锁不住打滑了     拆齿轮箱不要怕 先把换1-2档位的拨动开关机构给取下来 然后开始拆解齿轮箱 拆下来的零件按顺序摆在桌上 以便装回去的时候不会弄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你QQ或者微信是多少 上次给你回帖说了 你这个情况要把齿轮箱拆开才知道是为什么 告诉我你QQ或者微信 我教 ...

微信15058626890应该能找到吧

网友:
便宜电钻会把自锁拧烂,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
那个地方不能加油

网友:
我的小凡12V无刷也一样,拆开发现轴锁六角齿裂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