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双模无线鼠标可以加无线充电吗?

楼主(2021-09-27):
有个2.4G和蓝牙双模的无线鼠标,有时候忘记充电了就得插着线用了,想问下这东西能加无线充电吗?想加个在鼠标垫下面随用随充。另外说可以把电池拿掉直接用无线充电来供电用吗?

网友A:
当然可以,做一套无线供电的电路就行了,只是要做好截肢的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做一套无线供电的电路就行了,只是要做好截肢的准备。

为什么?会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做一套无线供电的电路就行了,只是要做好截肢的准备。

你这用户名不违规的吗

网友B:
理论上可以改,但无线充电电路会不会干扰鼠标工作,这个得实践过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可以改,但无线充电电路会不会干扰鼠标工作,这个得实践过才知道。 ...

我也是担心会不会有干扰才先上来问下看看,貌似论坛还没人这么搞过,大家的鼠标都是直接换电池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用户名不违规的吗

暂时不违规则

网友A:
因为你的手会长期放在无线充电板上方移动,虽然功率不大,但这么近的距离,对于细胞来说就不太友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的手会长期放在无线充电板上方移动,虽然功率不大,但这么近的距离,对于细胞来说就不太友好了。:l ...

呃……你这么一说想想还真是,算了,还是继续连线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