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量产专用小主机,硬盘空间不够U盘来凑

楼主(2021-09-27):
玩U盘之前我是个垃圾佬
口袋没钱的那种
现在玩低端U盘
寻思整个量产小主机
后来就小黄鱼捡了一套瘦客户机
升腾c92+显示器+键鼠+显示器
一共250块
图如下

上图:上方为c92主机
包含5usb 2.0和1usb 3.0
显示器是收银机上的,没有支架,800×600,10寸

本来打算装XP的,但是死活装不上去,最后只能装了w7
这个是磁盘情况

c盘老惨了,就8g,装个XP直接快满了
没办法,只能用安国emmc当1号量产软件盘用
放量产工具
2号U盘是安国89103,放一些其他东西。
emmc有4k,还不怕量产软件误杀,当硬盘用正好

总结:如果要搞量产小主机,建议直接捡一台垃圾笔记本,100块的那种就行,方便

我这套唯一优点就是省电吧
整机加显示器功耗不超过10w

网友A:
他们都直接用二手平板量产,功耗更低

网友:
这么老的平台,整机功耗不可能低于10W

网友:
我用的巴掌大小主机,因为是双千兆网口,原本是当备用软路由的J1900处理器4G内存3个2.0和1个3.0接口,功耗6W左右,给3281量产好几个小时不费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们都直接用二手平板量产,功耗更低

平板usb接口太少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板usb接口太少了啊

分差啊,我买了n个

网友:
8G硬盘,是个mSATA吗?自己换一个不就得了。

网友:
我用联想的X230笔记本,2个3.0口自己加个MSATA,空了一个SATA口用来平时测试开好卡的SSD用,除了屏幕差点,其他还算过得去

网友:
k29跟上,主力电脑

网友:
n270加显示器整体功耗应该在13左右吧,我记得测过的,其实和1037差不很多,但性能就要差一大块了。这个的优势应该是小……我30还是31买了个16g的专用盘,xp也是装不上的,后来弄了win7完事,吃灰中。印象中只用这个机器外挂SATA硬盘装的xp,刷过一次贝壳云,然后再无用处

网友:
我用的7535的平板主板,2+64 50块包邮 装个win10ltsc直接远程桌面用

网友C(2022-02-08):
为什么量产要低功耗?是要复位写0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量产要低功耗?是要复位写0吗?

你这问题问得好有水平,量产U盘本来就不耗电,1-2瓦的功率,开台电脑好几百瓦的功率量产几个小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这问题问得好有水平,量产U盘本来就不耗电,1-2瓦的功率,开台电脑好几百瓦的功率量产几个小时 ...

几个小时量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个小时量产??

2.0接口的U盘低格量产几个小时很正常,有时候量产好了发现没设置对需要重新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