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康瑞普尔"喷雾器充电器,型号:12V 8-12Ah

楼主(2021-09-27):
拆个"康瑞普尔"充电器,型号:12V 8-12Ah

楼主:
2N3906晶体管技术参数
封装类型:  TO-92
晶体管类型:  PNP
集电极最大电流(I C):  200mA
最大集电极-发射极电压(V CE):  40V
最大集电极基极电压(V CB):  40V
最大发射极基电压(VEBO):  5V
最大收集器耗散(Pc):  625 miW
最大过渡频率(fT):2 50 MHz
最小和最大直流电流增益(h FE):  100 – 300
最高存储和工作温度应为:  -55至+150摄氏度
2N3906是PNP小功率三极管,可用BCW70、3DG120C、S8550,3CK3F、BC557等晶体管代换。

网友:
这是给啥充电的

楼主:
给12V铅酸电瓶,喷雾器蓄电池用充电器

网友:
哦,原来是喷雾器的电池充电器

网友(2023-04-28):
我昨天刚修一个这种充电器!故障现象是绿灯长亮,输出6v,拆开发现输出滤波电容崩!光耦一个电阻焦!你的3904,我的是8550崩!换好后输出14.5吧,充电红灯亮,充旧电瓶一夜不转绿灯!充新电瓶正在试验是否转灯!

网友:
里面够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