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吐槽一下小米手机!

楼主(2021-09-27):
其一电话来电了,有事忙迟了点接听,屏幕找不到接听按键了,是一大堆选择对话框,什么有事,迟点回复等等,一边来电响,一边无法接听,退也退不出对话框。干着急。

其二早上闹钟响后,关停闹钟不管你需不需要,自动播放有声新闻。

其一的AⅠ应用已关闭,问题不解决。其二小米播放器找不到相关关闭设置。

网友A:
第1个,左上角会有一个绿色的通话图标00:00,点一下就能回到通话界面。
第2个,闹钟右上角,生活早报关掉,然后设置里面,铃声改成其他的。不要天气动态和元素动态

小米的ui玩明白了就感觉很好用,玩不明白能把人折腾疯。

网友:
吧屏保不要使用它的什么鸟锁屏画报  闹钟不要让它联网  使用普通铃声   小米有的脑残功能真的很恶心

网友B:
两个都是设置问题,搞好了就行,我最近最烦的是自动亮度的问题,到了晚上自动变暗,几乎看不清,一定要手动调才行

网友:
两个都是自己不会使用的设置问题,没啥意思。

小米现在最大的问题是MIUI12.5优化垃圾和小米11烧WiFi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1个,左上角会有一个绿色的通话图标00:00,点一下就能回到通话界面。
第2个,闹钟右上角,生活早报关掉 ...

逻辑弄反了,这些东西应该默认关闭,有需要再开启,或者玩明白的再开启。
默认开启就是填鸭,而且有些地方是不给你关闭的,比如广告。

诚然广告是商家生存的手段,但是也应该给消费者选择权,比如推出无广告版本,但是价格高一些,找平广告收益。
中国现在的商业环境,就是在无休止的探底道德下限。

网友D:
买了小米手机建议有条件就刷国际版系统。虽然照样恶心但总比国内版好得多。不过现在小米在国外遭到抵制,算是自食恶果。

rom查询下载地址 https://xiaomirom.com/

网友:
小米安卓是滑动屏幕边缘返回

水果机IP X开始也有这个功能,有些机型是没有返回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逻辑弄反了,这些东西应该默认关闭,有需要再开启,或者玩明白的再开启。
默认开启就是填鸭,而且有些地 ...

其实这个也是相对的,全部不开启,又会有人抱怨虚假宣传,没有的功能乱宣传,其实是自己没开,换牌子肯定要有个适应过程

网友:
又想便宜又想好,这事儿有点麻烦。

网友:
我都用小米手机,因为都是买工作室的二手解锁机,到手直刷AOSP或者linageOS

网友E:
垃圾小米11路过。3999的价格,电源键 音量键松垮垮的感觉随时能掉了。千元机的做工都不如。系统bug太多了,照片莫名其妙损坏,相机打开有时候反应慢,点了拍照得反映几秒钟,有种夜景拍照的感觉。实际是普通模式。经常解锁了打字呢,指纹识别区还亮白光。相册卡死。解锁后触屏失灵。。等等。。还没有淘汰的xs还用。carplay苹果秒连,小米插拔20次都不一定成功一次。后绝对不买小米了。买着便宜用着贵。3999也不便宜。。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垃圾小米11路过。3999的价格,电源键 音量键松垮垮的感觉随时能掉了。千元机的做工都不如。系统bug太多了, ...

自从2014年底买了个小米4,,,导航不行,,从此再也不会用小米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逻辑弄反了,这些东西应该默认关闭,有需要再开启,或者玩明白的再开启。
默认开启就是填鸭,而且有些地 ...

确实应该关闭。但是小米现在就理所当然的想着用他手机的人每次都会看他发布会,这些功能都是他在发布会上说过的,人家理所当然的想着你们应该知道。不过谁会那么闲,次次都看他发布会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自从2014年底买了个小米4,,,导航不行,,从此再也不会用小米手机

充电55w,充的快,电池损耗也厉害。半年不到,电池已经撑不了一天了。以后不会再买小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都是设置问题,搞好了就行,我最近最烦的是自动亮度的问题,到了晚上自动变暗,几乎看不清,一定要手动 ...

这个把亮度自动关团就好,曾深受其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充电55w,充的快,电池损耗也厉害。半年不到,电池已经撑不了一天了。以后不会再买小米 ...

不买小米买什么?华为?红绿厂?哪个性价比有小米高?而且电池问题哪家都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把亮度自动关团就好,曾深受其害。

白天还可以,主要是晚上不行,先用着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了小米手机建议有条件就刷国际版系统。虽然照样恶心但总比国内版好得多。不过现在小米在国外遭到抵制,算 ...

应该说是有条件刷精简版MIUI,国际版有谷歌套件也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垃圾小米11路过。3999的价格,电源键 音量键松垮垮的感觉随时能掉了。千元机的做工都不如。系统bug太多了, ...

喷小米你也喷的有点依据点,你这喷的问题连我红米note4x上都没有,你说小米11有这些问题谁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