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马牌88VN1120 镁光838颗粒能成功开卡,放一会就又不认了

楼主(2021-09-28):
    马牌88VN1120的主控, 镁光838颗粒能成功开卡,
    在分区软件里容量也认出来了,也能分好区.
    但是这个硬盘再放一会就又变成16MB又不认盘了.
    请问大神们这个问题怎么破??
    传说要换成W25Q40EW的芯片,我手里没这个芯片,
    只找了个25P芯片用编程器刷上SIP就开卡.
    开好卡又不认是不是没换成W25Q40EW的原因.

网友A:
没焊接好,冷却之后焊点开焊了?或者颗粒内部有异常漏电的坏块,放置之后电荷漏光了就不识别了

网友B:
那你换回去试试看呗,现在的固态我都不敢玩了,真怀念以前搞U盘的时候

网友:
你居然还能开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焊接好,冷却之后焊点开焊了?或者颗粒内部有异常漏电的坏块,放置之后电荷漏光了就不识别了 ...

应该不是没焊好芯片,没焊好的话开卡会报下载固件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换回去试试看呗,现在的固态我都不敢玩了,真怀念以前搞U盘的时候 ...

现在的固态有那么恐怖吗

楼主:
我是瞎搞,乱点的

网友C:
拆颗粒上2258XT吧 也许还能抢救一下 2258XT固件优化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颗粒上2258XT吧 也许还能抢救一下 2258XT固件优化的好

那是不是还要重新植珠?没拆过换板的,不知道难不难搞

网友:
你工具哪里下的?分享一下,我记得论坛里有人折腾过,始终开卡不成功

网友:
路过,学一下,没开过这个型号

网友:
都说马牌的难开

楼主:
应该不是难开,是工具支持不好

网友(2021-10-28):
既然有8脚芯片,把右上角的那个spi选项去掉勾选试试

网友:
开卡工具能发一下吗?

网友(2022-01-11):
我这个是什么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