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把移动光猫改成桥接了

楼主(2021-09-28):
死磨硬泡终于搞到超管密码了,终于也用上桥接了

网友A:
好像不行的,光猫的配置是运营商设备下发的,你私自配了也会被覆盖,要走申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行的,光猫的配置是运营商设备下发的,你私自配了也会被覆盖,要走申请的。 ...

你是啥也不懂啊。。。。。

网友B:
百度不就有密码了么?还需要软磨硬泡?反正我自己百度了下随便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不就有密码了么?还需要软磨硬泡?反正我自己百度了下随便改

百度上所有帐号和密码都没用

网友C:
电信私改要是不去掉管理连接的哈,大概率会被下发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信私改要是不去掉管理连接的哈,大概率会被下发恢复

我把台远程控制的VID删了,现在超级密码只有我自己掌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台远程控制的VID删了,现在超级密码只有我自己掌控

我家里的是自己加了一个超级密码账户,默认随便咋变,我加的不会变,成都电信支持局端修改桥接,还是方便

网友:
改桥接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D:
我这边死活不让你改桥接,烦死了

网友E:
我这边移动是默认密码.一次就改好了,最近移动到期换了天翼2.0的光猫,用了u盘大法,超密也找到了,不过lastgood.xml文件里面的宽带密码和实际密码不一致,超密在重置光猫的时候都会变

网友F:
直接打客服电话要求他们下发桥接就可以了。

网友:
我电信的,自己改了桥接,但是猫照样经常死机,最终换猫解决。有管理密码以后赶紧备份认证参数。

网友:
在移机的时候,移动宽带小哥跟后台小姐姐要密码,我就顺便拍了下来,自己改了桥接以后,光猫有七八个月没重启了,偶尔重启路由,稳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边移动是默认密码.一次就改好了,最近移动到期换了天翼2.0的光猫,用了u盘大法,超密也找到了,不过lastgoo ...

把TOP69那个配置删了,让后台连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打客服电话要求他们下发桥接就可以了。

打了2次10086都不给,而且都直接给我报修宽带故障,让宽带师傅下来维修,宽带师傅也不给搞桥接,昨晚吃过晚饭没事做一连又打了3次电话10086,迫于我的硬泡,突然收到一条短信是超级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边死活不让你改桥接,烦死了

实际上理论上都是可以改桥接的,路由模式和桥接模式可以选择的,只要当地的宽带人员怕搞死猫,他们又要下来搞怕麻烦才不让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上理论上都是可以改桥接的,路由模式和桥接模式可以选择的,只要当地的宽带人员怕搞死猫,他们又要下 ...

我这移动宽带无外网ip,改了也没用,你那移动有外网ip?

网友:
百度到的超级密码以前可以用,今年不行了,坐标上海

网友:
我的是用网上的教程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