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金灶G9自动上水电茶壶E4故障

楼主(2021-09-28):
家里有2套金灶G9自动上水电茶壶,有一台前几天是不能自动上水,但能烧水,现在是出现E4故障也不烧水了,壶是好的,请高手指教,谢谢!
主板图

网友:
搜一下万能的X度

网友:
一般都是茶壶的温感出问题的原因

网友A:
底座是不是变形,温感开路

网友B:
怎么可以懒成这样啊...来, 给你喂到嘴里
https://www.jdwx.info/thread-71239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以懒成这样啊...来, 给你喂到嘴里
https://www.jdwx.info/thread-712391-1-1.html
...

这个帖子看过,可控硅和检查了,是好的,怀疑是主板问题。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座是不是变形,温感开路

底座检查了,没有变形问题,温感在壶里,壶在另一底座上正常烧水,温感也是好的。谢谢回复。

网友C(2024-07-18):
引用 楼主:
已修好!

怎么修好的?哪坏了

楼主(2024-09-20):
引用 网友C:
怎么修好的?哪坏了

小板上有两个三极管烧糊了

网友(2024-12-15):
引用 楼主:
小板上有两个三极管烧糊了

说下Q几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