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维修三部曲,英菲尼迪遥控钥匙进水后耗电快拆修

楼主(2021-09-28):
广东普宁U盘客户朋友的车钥匙在洗衣机洗过,说换个新电池几天就没电了。

没有螺丝,直接拆开

拆开上电源串微安表测试待机电流1459uA,太大电流了,一颗230mAh左右的纽扣电池肯定几下就没电啦

上手术台,电路板目测没有腐蚀的地方

修理进水漏电的汽车钥匙,一般先清洗电路板、二拆除主芯片并清洗,因为引脚密集,受潮容易腐蚀电路板造成短路,之前维修的两例均为此故障、三检查滤波电容等元件是否有漏电。
案例1:奥迪汽车钥匙进水腐蚀维修
案例2:日产汽车钥匙进水漏电维修

习惯性拆掉这个容易腐蚀的IC

没发现腐蚀

只能先焊回去

再测下待机电流,当然仍是一样的大电流

拆下电池电压输入端的滤波电容,测试已漏电,405阻值了,正常电容的阻值应近似为无穷大

更换此电容

焊好装回

再上电测试待机电流,已恢复到4.7uA

完美修复耗电快问题!

装好外壳OK

end

网友A:
不挨个检查下,顺便洗个板吗。说不定过两天又旧病复发了哦

网友B:
好车,不过开的人没有雷克萨斯的多,又比开讴歌的多。

惊奇的发现跟楼主之前修的日产遥控钥匙一模一样: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3343-1-1.html

网友:
日产系的车钥匙都一个样,跟奇骏的车钥匙只差一个车标

网友C:
那说明不是进水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车,不过开的人没有雷克萨斯的多,又比开讴歌的多。

本就是一个厂家
不过这钥匙对不起豪华品牌的定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说明不是进水引起的

就是进水引起的,电容没坏,只是电容表面有杂质导致漏电了,彻底洗洗装回去就可以了。

网友:
这高端车钥匙都不带防水,我这国产车钥匙带防水层的,在水里泡也没事

网友:
英菲尼迪本来就是和日产一个公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车,不过开的人没有雷克萨斯的多,又比开讴歌的多。

广东这边对凌志的认可度比讴歌和英菲尼迪高,可能是凌志是全进口

网友:
日惨 因菲尼迪就一家。话说真没几万块的国产钥匙耐操,洗衣机里一编,换电池就复活

网友:
0.405V 不是阻值,是压降吧。

网友:
同款智能钥匙,骐达。(洗衣机进水花了1800.

网友:
谢谢分享,图片高清
客户的二维码和锁匙纹路最好遮盖一部分.....

网友:
用二极管档测电容?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用酒精清洗凉干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挨个检查下,顺便洗个板吗。说不定过两天又旧病复发了哦

客户是做U盘的,估计他洗过了,不然不会这么干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车,不过开的人没有雷克萨斯的多,又比开讴歌的多。

外形及大件零件基本一样,电路是不同的,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说明不是进水引起的

是进水引起的,只不过客户自己应该是清洗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进水引起的,电容没坏,只是电容表面有杂质导致漏电了,彻底洗洗装回去就可以了。 ...

洗洗是没用的,已经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