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新买一个插头,想知道这个插头怎么跟电线连接,直接用烙铁焊接可以吗?

楼主(2021-09-28):
新买一个插头,想知道这个插头怎么跟电线连接,直接用烙铁焊接可以吗?距离其他的线很近的,怎么避免伤到其他地方,还有就是信号线线序是咋样的?

网友:
有一种叫热缩管的,了解一下

网友:
这东西就是用烙铁焊接的吧,都特意留了个缺口,怕短路线可以剥短点或者用热缩管包一下。

网友A:
相当的纳闷这插头做什么用?

网友:
带缺口的圆形柱,就是焊接!焊后可套热缩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当的纳闷这插头做什么用?

电动车锂电池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相当的纳闷这插头做什么用?

这插头用作设备连接不是非常好用吗?电源、保护、信号都有了

网友:
vga  232 串口头子, 比这个密, 也是焊

更密的应该是hdmi 之类的。。

网友C:
焊接之前,先加热缩管,焊好一个,套一个。全焊接好之后,再加胶固定。
我猜应该是这样。

网友D:
这个焊接很简单啊,线头搪锡后插进去烙铁粘点点锡一点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接之前,先加热缩管,焊好一个,套一个。全焊接好之后,再加胶固定。
我猜应该是这样。 ...

谢谢你的回复,我有热缩管,下来了试试。

同时感谢以上各位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焊接很简单啊,线头搪锡后插进去烙铁粘点点锡一点就好

多谢多谢!

网友:
最好用白光951+WB2焊,,,无铅含银锡丝,,,焊接也弄好些的,,,温度高些,350度以上,,时间短些

网友:
高频焊台更好,,,回温快的焊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插头用作设备连接不是非常好用吗?电源、保护、信号都有了

同意,假如那些山寨无良厂都采用这插头做充电就不会天天火灾了。

网友:
航空头 , 还是比较不错的,  比较好的航空头, 是金属做的。。很经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有热缩管,下来了试试。

同时感谢以上各位的回复。

如果不是频繁的拔插,或者是强烈的震动环境,不加胶问题也不太大。

网友:
第一步焊接,第二步套热缩管或者绝缘管,第三步打胶固定。完美。
好像有的平衡车也用的这种头子。

网友:
图片像素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