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小米手机的,进来看看这是什么鬼?三方应用异常分析

楼主(2021-09-28):
可卸载。不是我安装的,在小米官方的市场也搜索不到这款程序。按时间排序很靠前,似乎刚刚更新过,或者是升级到MIUI 12后我未留意?

各位米友,你手机上有这玩意儿吗?谢谢交流!

网友:
我的红米note 8 pro显示这个程序2021-7-20安装上去的……

网友:
12.5稳定版也有,存储占用12.16M。不得不说,小米系统bug太多了。苹果换小米,真是受不了。太辣鸡了。到处是bug:mad:

网友A:
楼上的很明显不适合用小米,虽说一日MIUI终身无求,但是你们连最好用的Android发行版本都不会用的话安卓真的不适合你们,建议50包邮出掉然后回去舔苹果

网友B:
楼上建议很中肯,小米就是太便宜了,所以问题太多,不适合挑剔的客户

网友C: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苹果安卓各有所长吧,
苹果我只用过4S,从安全性流畅性方面来说肯定是苹果好,
但就我个人来说宁愿用安卓千元机也不要苹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苹果安卓各有所长吧,
苹果我只用过4S,从安全性流畅性方面来说肯定是苹果好,
但就我 ...

用苹果真就跟被拴住一样,不拿用户当人,就疯狂吸血还不让你走

网友:
我的红米note9  4G版也有,7.07MB,MIUI 12.0.3稳定版,你不说我还没去看呢

网友:
估计是分析第三方APP的BUG用的东西,不用管它就是了,新版本的MIUI好像都有。至于楼上苹果换小米觉得BUG多的我只想说你继续高几倍价格买苹果不好吗

网友D:
阉掉更新功能,root删内置不用垃圾.

手上的 高通630 服役3年了,争取再扛一年.

网友:
使用过程有影响吗??
只要你CPU、内存、闪存够大,何必在意点用这点内存.............操这心,累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上建议很中肯,小米就是太便宜了,所以问题太多,不适合挑剔的客户 ...

小米便宜??那是20年前的事了吧。。。。。。。。

网友:
是自带的应用管理么,小米max3 10系统没有这东西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阉掉更新功能,root删内置不用垃圾.

手上的 高通630 服役3年了,争取再扛一年.

660的小米6x都卡的要命, 删除文件后复位也一样. 你竟然还能忍630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米便宜??那是20年前的事了吧。。。。。。。。

同配置,你找几个比小米更便宜的。

网友:
网友们戏称小米原来都是摸着华为的系统过河 以致华为不用安卓后小米开始BUG百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很明显不适合用小米,虽说一日MIUI终身无求,但是你们连最好用的Android发行版本都不会用的话安卓真 ...

实话实说叫舔?小米11口碑如何自己百度。头一次听说bug是因为不会用,解锁了以后打字呢,指纹识别区还亮。是因为不会用?照片损坏是不会用?解锁全部触屏失灵是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660的小米6x都卡的要命, 删除文件后复位也一样. 你竟然还能忍630

平常看视频,也不玩游戏,不玩逗婴.
一点都不卡.

我家另一位,逗婴重度用户,一天10小时以上.
三年已经干趴两个手机了.
都是 EMMC 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苹果安卓各有所长吧,
苹果我只用过4S,从安全性流畅性方面来说肯定是苹果好,
但就我 ...

我也赞同苹果好,但是因为某些原因,需要使用的软件必须安卓,但是国内的各家的手机系统和软件都是50笑半百,利益为上,里面的集成都是大量重复和广告,造成硬件性能的白白浪费空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