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黑裙,intel网卡和螃蟹网卡,哪个更好些?

楼主(2021-09-28):
还有这些网卡的驱动,需要单独安装,还是群晖系统自带了?如果群晖系统没有自带网卡驱动,那能单独安装吗?

网友:
差不多,现在做网卡芯片的主要也就这两家了,常用的型号都自带驱动的,或者你看下群晖网站的硬件支持列表就知道了。

网友:
intel肯定比螃蟹强,但是呢,普通人用的话,没什么区别

网友:
这还用问,当然是intel的了

网友:
用起来没感觉到区别

网友:
短时间传数据两家差别不大 长时间(指1-2小时以上的的大数据流量)螃蟹坚持不住  我一台装win2008板载螃蟹卡就坚持不住 后来换了intel网卡就再也没出过问题

网友:
用起来差别不大,但关键是INTEL装黑裙容易成功点,驱动好找

网友:
黑群自己直接用了板载网卡,普通用够了。

网友:
自己在用的是螃蟹卡,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
群晖并不支持所有网卡,有些引导可以发现机器,装系统就不见了。一般就是网卡没有驱动成功。所以选inter网卡是正确的,我的8111就只能停在6.2之前,6.21就不行了

网友:
看价格,商家最是精明,那个卡性能好,自然价格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