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开个SM2246xt主控 比较特别的闪存 附带开卡工具MPQ0331A_DBQ0405_FWQ0421B

楼主(2021-09-28):
由于自己开卡始终没有成功,于是在某宝上花了20元远程开的,开卡虽然成功了但是初始化完以后始终不能完成格式化,只有一次完成了弹出以后再次插入,又不认盘了。RDR也跑过了
上图
附带开卡工具

补充内容 (2021-10-8 15:19):
已解决 12楼大佬的开卡工具 好用

补充内容 (2023-7-18 11:07):
后来用12楼的开卡工具,开卡成功,近期看了一下,链接还有效,需要的尽快保存。

楼主:
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试试看调节一下Manual Flash Clock,100,200,330都试试看。去掉Manual Flash IO Driving,去掉Support CFast、Support Security。跑过RDT的话去掉RDT Test,Pretest改成Reference RDT Resul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看调节一下Manual Flash Clock,100,200,330都试试看。去掉Manual Flash IO Driving,去掉Support CF ...

谢谢 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看调节一下Manual Flash Clock,100,200,330都试试看。去掉Manual Flash IO Driving,去掉Support CF ...

刚才试了一下 Manual Flash Clock,100 格式化还是过不去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3670-1-1.html

你看帖少了,这个专用工具我发出来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3670-1-1.html

你看帖少了,这个专用工具我发出来过。 ...

你好老师 我按你的帖子里面的参数又试了一下 报错 帮看看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才试了一下 Manual Flash Clock,100 格式化还是过不去

刚才试了一下 Manual Flash Clock,100 200 330 格式化均不过
各位高手大佬 还有什么地方有错误 求指点

网友A:
范老板发了工具和参数,这个似乎是坏块过多,改一下pretest里面的选项吧,一个个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范老板发了工具和参数,这个似乎是坏块过多,改一下pretest里面的选项吧,一个个试试看 ...

大佬看一下 重新跑的RDT坏块多吗

网友C:
这玩意前几天还用姨妈贴做了46xt U盘,固件挺多的啊,我是在群里下的。

SM2246XT_MP_EnhancePageMode_MPQ1102A_DBQ0412_FWQ0927A H27QFG8YEE6R  H27Q1T8CCE3R
固件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b_AiUM4Yyk02UnDr3_QPA
提取码:3pq8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前几天还用姨妈贴做了46xt U盘,固件挺多的啊,我是在群里下的。

SM2246XT_MP_EnhancePageMode_MPQ1 ...

谢谢老师 优盘主板够买链接发一个呗 固态整不好 我就改优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前几天还用姨妈贴做了46xt U盘,固件挺多的啊,我是在群里下的。

SM2246XT_MP_EnhancePageMode_MPQ1 ...

这个速度挺快的啊  在FlashMaster里面和网页上没查到这个闪存的资料 小白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前几天还用姨妈贴做了46xt U盘,固件挺多的啊,我是在群里下的。

SM2246XT_MP_EnhancePageMode_MPQ1 ...

感谢12楼的大佬 固态格式化完成了  还没有跑圈测试  一会测试一下  还是这个工具好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 优盘主板够买链接发一个呗 固态整不好 我就改优盘了

淘宝到处都可以买到,FlashMaster查的内容坐下参考就行,不一定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到处都可以买到,FlashMaster查的内容坐下参考就行,不一定准确

大佬通过一下qq,以后多向你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主控可能爱掉盘啊!

网友(2024-08-10):
我的芯片差不多,先来向大家学习

网友:
Q0331A 能行?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