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做工漂亮的ACBEL ADA060(12V/5A)电源适配器,应该是原装货

楼主(2021-09-28):
前些天一客户的监控遭雷击,坏了几个电源、路由器、光纤收发器什么的,维修完后将这个康舒电源带了回来,拆开看看。

1、电源外壳

2、背面铭牌,12V 5A。

3、拆开外壳后,首先看到这个屏蔽罩,材质是塑料片贴上铝箔,聊胜于无。

4、电路板正面,长得比较好看。

5、电路板贴片面

6、输入端的EMI电路,还是好看。

7、输出端的滤波,三电容两电感

8、跟以前拆到的不同,这个看不出任何拆焊、补焊的人工痕迹,判断应该是原装的,不是套娃另贴标签的那种。
     输出线同样很粗壮。

9、主板是标示的型号

10、故障位置,电源管理芯片及旁边一个三极管烧爆了。

总结一下:
这个型号的电源我买了几十个,目前知道的仅坏了雷击的这一个。质量还是不错的。
关键是原装货,不是换标换线的那种台达电源,相比之下更加放心。
15元左右一个,蛮香。

下一步,拿一个好的测试一下放电曲线。

网友A:
二次侧三颗台康电容,滤波能力寒颤,纹波不会低了

网友:
该有的都有,没有堆料,15块钱,还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次侧三颗台康电容,滤波能力寒颤,纹波不会低了

手上没有测试波纹的工具,高频波纹情况不得而知。
从刚才测试的情况来看,3.5A的电流输出,电压曲线变化极小,+-0.01V的波动而已。
但4A电流时,测试仪直接报警停工了。

网友:
东西可以,赚了

楼主:
补充一下,从测试的结果看,我觉得这个东西里面的东西没拆没修,但标识纸换过了,原来的应该是12V 3A的。

网友:
这种电源家用咋感觉没哪里能用到

网友B:
楼主可以给个购买链接吗,不方便的话PM

网友:
这种电源看着还是比较舒服,15元也算良心价了

网友:
康舒已经堕落了。

网友:
估计是虚标了

网友:
作为一个12V5A的电源来讲,这个做工算很不错了

网友:
你吃糠电容,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给个购买链接吗,不方便的话PM

台湾康舒AcBel12V5A安电源适配器 监控LED灯 开关电源 液晶显示器

某宝上搜这个即可。

网友:
咸鱼买了5个建兴的 15一个,做工也很不错 。450v 100U 黑金刚 ,输出滤波 KY系列 25v/16v  1000u  。

楼主(2022-12-22):
这个是雷,坏得比较多,大家别碰。

网友:
很不错的一个电源,好像是电源启动相关的三极管烧了。

网友:
15元一个真超值,还是原装货

网友:
15元也算良心价了,输出电容换成固态那更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