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威马 F4-421 intel四核,4G内存 四盘NAS现在1998,能够入手吗?

楼主(2021-09-28):
gou东现在1998,不知道好用吗?

处理器型号 Intel Celeron J3455
处理器架构 64-bit
处理器频率 四核, 高频 1.5 GHz (Maximum Turo: 2.3GHz)
内存
系统内存 4GB
预安装内存模块 4GB (1 x 4GB)
内存 插槽总数 1
内存 可扩充至 8 GB (4 GB + 4 GB)
存储设备
磁盘槽数量 4
兼容磁盘类型 3.5" SATA HDD
2.5" SATA HDD
2.5" SATA SSD
内部净总储存容量 60TB (14 TB drive x 4) (容量随RAID类型会有所改变)
磁盘热插拔支持 √
外接端口
RJ-45 1GbE 网络孔 4
USB 3.0 端口 2
文件系统
内部磁盘 EXT4,BTRFS
外接磁盘 EXT3, EXT4, NTFS, FAT32, HFS+
外观
大小 (高 X 宽 X 深) 227(H) x 225(W) x 136(D) mm
其他项目
系统风扇 80 mm x 80 mm x25mm  2 pcs
风扇模式 智能、高速、低速、中速
电源自动恢复 √
噪音值 19.8dB(A)
定时开/关机 √
Wake on LAN/WAN √
电源供应器 / 变压器 90W
AC 输入电压 100V - 240V AC
电流频率 50/60 Hz
电源消耗功率* 46.6W
2.0W  (硬盘休眠)
环境温度
工作温度 5°C  ~ 40°C (40°F ~ 104°F)
存储温度 -20°C ~ 60°C (-5°F ~ 140°F)
相对湿度 5% ~ 95% RH
存储空间管理
存储空间数 256
iSCSI Target 数 32
iSCSI LUN 数 256
支持 RAID 磁盘阵列类型 Single,JBOD,RAID 0,RAID 1,5,6
可使用较大硬盘扩充存储空间 RAID 1,5
文件分享
本地使用者账号数 2048
本地群组数 256
共享文件夹数 256
共享文件夹同步任务 4
同时 CIFS/AFP/FTP 联机数 500
Windows 访问控制列表 (ACL) 整合 √
NFS Kerberos 认证 √
各种应用 √
邮件服务器, 网站服务器 √
Rsync 备份 √
FTP 服务器, MySQL 服务器 √
云服务器 √
BT下载 √
多媒体服务器 √
DLNA 服务 √
支持操作系统 Windows. Mac. Linux
TOS支持版本 Chrome48; Firefox30,IE 9,Safari(mac):4.5
支持手机版本 iOS8.2, Android4.4
语言 简体/繁体中文、英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日文、韩文
保修 2 years
环境 符合ROHS标准

网友:
有需要就可以入手,其他牌子很多两盘位的也快到这个价格了。

网友A:
铁威马还是算了吧,好多人遇到丢数据的问题,不提也罢

网友:
nas主要是卖软件,卖使用体验。硬件指标还是别主要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铁威马还是算了吧,好多人遇到丢数据的问题,不提也罢

其他牌子的也有各种问题,一般会随着固件的升级而解决。

网友:
还不如买个蜗牛自己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他牌子的也有各种问题,一般会随着固件的升级而解决。

铁威马这个牌子原来做硬盘盒的,后来改做nas,出货量很少,系统稳定性不行。群晖、威联通这些也会有问题,但丢数据现象极少出现。

楼主:
看来还是算了,丢数据太可怕了!!
谢谢各位大师!!

网友:
自组一个NAS也才五分之一左右的价格你要这么败家……

网友:
蜗牛星际确实不错,当年310买的A单,加芯片改双网卡,现在安装pve虚拟爱快+omv,还在研究omv系统,好多功能值得研究。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铁威马的F4-220,比你这个老一个型号,用了3年多了,一直很稳定。  我是指硬件稳定,我拿到机器后没有用几天就把它刷成了群晖,并且洗白了。

现在机器有2个4T,一个8T,还有一个500G硬盘,家里的所有重要资料都放里面了。当然最重要的数据还做了一个用QNAP NAS的备份,每天半夜会自动把铁威马上改变的数据同步到QNAP,保证任何时候数据坏了都可以从QNAP恢复。

家里的电影,音乐放另外一个8T的硬盘上,这个硬盘挂在一个windows 10上面,因为这个硬盘是那种SMR硬盘,放NAS或者linux上速度奇慢无比,放Windows上反而没有问题。

当初花了1300多买的,呵呵,这个价格是优惠价格,现在买不到了。

唯一缺陷就是内存现在总共只有4G,自带2G,加了2G,再加多就不认了。 你那个型号共8G不错,开docker不错

网友:
小白花钱买,大牛自己搞

都是linux,无非就是界面好不好看,实际使用中看不了几眼界面

网友:
J3455还是要考虑下,我自己买的华擎主板,蜗牛机箱,网卡不稳定,不知道是不是omv系统的原因,现在改会蜗牛原来的j1900了。

网友:
威联通也就2099,四盘了451d

网友:
j3455还是别碰了 有bug 威联通特价时候也不贵多少

网友(2024-02-07):
这个牌子原来做硬盘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