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闲鱼上很多人收电脑主板干什么?拆芯片吗?

楼主(2021-09-28):
之前很少看到这么多人收主板,很老的都收,是不是拆芯片?听说今年芯片太紧缺了。

网友:
说明现在“环保产业”很发达,以前被人遗忘的东西,还有很多有待发掘。

网友:
提炼经营同等鬼精梳

网友A:
拆芯片或修复后再卖的。上次卖一块无修故障板,说好不包不退,结果遇到一个无良买家,和快递小哥串通,收货不签收,测试后觉得拆修价值不大,交还快递拒收退回,投诉要提供各种凭据,累不死你,有专门搞这个的,套路都门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芯片或修复后再卖的。上次卖一块无修故障板,说好不包不退,结果遇到一个无良买家,和快递小哥串通,收货 ...

这样的买家一般都是指定快递吧  做事也真孙子

网友:
去咸鱼问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买家一般都是指定快递吧  做事也真孙子

无需指定,就我这来说,除了圆通、中通、顺丰、德邦四家之外的所有快递都在一家。也就是说,这家搞定如果和做中通的关系再好一点儿,那就除了圆通基本全可以搞定了,因为德邦一般的时候是可以打开验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需指定,就我这来说,除了圆通、中通、顺丰、德邦四家之外的所有快递都在一家。也就是说,这家搞定如果 ...

这就尴尬了  长见识了

网友:
工控机今年需求量比较多,而大部分工控机都还是775或者酷睿4代以前的

网友:
我也在上面买过一块,775的主板,组装起来,自己用,后来,自己也卖了一块775的主板

网友D:
二手商手里大把的老主板,不值钱,为什么不去找他们收,反而零星找咸鱼用户收呢?

网友:
拆芯片翻新呗,比如有些型号可以做X58,X79,X99服务器主板。批量零卖都收。另外咸鱼很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手商手里大把的老主板,不值钱,为什么不去找他们收,反而零星找咸鱼用户收呢? ...

就是修~卖,

网友:
一般是拆芯片的,有些比较特别或者高端的会翻新用,那些杂牌新主板比如美可可华南精影之流有部分芯片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它们返修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