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简单拆个苹果发光数据线

楼主(2021-09-28):
外壳发热变型了

黑色三脚电感发热严重,拆外壳的时候已经和外壳有些粘连,拆开后外皮有破损
白色胶下面有几根细线,应该是连接发光部分
芯片上没有任何丝印

四根主线还是比较粗的

本月初买的线,十几块钱,说是mfi线,手里一个5s,一个6sp,6sp上无法充电(可能是接触问题,6sp的尾插进过液体,动动插头偶尔能充一下,碰一下就不能充了,但三根几块钱的山寨线都能正常充电),5s上能正常充电。

最近给5s充电时发热严重,现在壳子都变型了,用白尾巴测了下电流(白尾巴时间长了,现在有0.05A的底数不知怎么去除),这个线空载时大约0.27A(减去白尾巴0.05A的底数后为0.22A),给5s充电时1.24A(减去底数后为1.02A),1A的充电电流也不算大,发热有点离谱了。

昨天拆了一次,今天拆了一次,线上面跑马灯已经不会跑了,只能发光(正常情况是充电时灯光会跑动,充满或未充时灯光只亮但不跑动),本来看中的就是充电指示,因为5s和6sp上都没充电指示灯,买回来只能5s用,现在干脆失效了。

网友A:
索性把lighting那头也拆了,看看是不是原装芯片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索性把lighting那头也拆了,看看是不是原装芯片头

网友A:
看样子是MFI,换一根普通线。继续服役。

网友:
寨厂采购来路不明的原装头子组装出来的数据线,这种线不算真正的MFI。MFI的精髓是符合标准的组装工艺,材料,强度,电气性能。从耐用性来说,头子的芯片是最无关紧要的,关键的是其它因素,这种后组没过苹果认证的线都没罗马仕品胜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MFI,换一根普通线。继续服役。

目前用下来感觉mfi线和普通线没区别。根据充电头不同,6sp用山寨线也能上到5v快2a的充电电流(小米的纯5v2a充电头可以,但华为9v2a+5v2a的快充头充电反而只有5v1a,索尼的一个5v1.8a的充电也只能1a左右)。
最关键是这个头子在6sp上基本不能用,还不如几块钱的山寨线。之前拆过一个mopfie的头子,也是有芯片,改的数据线在6sp上也是基本不能用,可能之前尾插进过水有点锈蚀(但山寨线充电、连电脑都没问题,懒得换尾插了)。

网友B:
导线像是EL发光材质,需要升压电路。估计是烧电路,去掉升压芯片电感试试,再不行换线,至少苹果接头是原装拆机。

网友:
原装头子,后换的线

网友C:
另外,楼主的头像,出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楼主的头像,出处?

网上随便找的,本来是个壁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线像是EL发光材质,需要升压电路。估计是烧电路,去掉升压芯片电感试试,再不行换线,至少苹果接头是原装 ...

主要是不能给6sp充电,不折腾了。多会需要给6sp换尾插了再考虑折腾它。

网友:
MFI的特点就是坏的比山寨还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