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恒温混水阀芯,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办到的恒温

楼主(2021-09-28):
看好多人信誓旦旦的说这玩意不是石蜡的,搞得我都快不信了。还好找到了10年前的那家店,记录显示,这玩意就是石蜡的,当时合金弹簧的还没有出来。

家里用了10年的恒温阀不好用了,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买了一个新的阀芯换上去,旧阀芯当然就没用了,拿来研究研究。

旋钮这里本来有个卡子的,拆它的时候忘了拍照

各部位很容易认出来。

干掉不锈钢滤网,台钳加大力钳,锤子伺候,打开了

先看头部靠旋钮的这边

旋钮转动的时候,这个东西会在里边活动

拿出来看看,原来是多头螺纹配合的结构

再看看调温旋钮这边,除了有两个防水胶圈,还有一个塑料片。

根据这个塑料片的位置,这玩意应该是起润滑作用的铁弗龙。

看这里,坑底居然有摩擦痕迹,肯定有故事吧?

先记住它,应该会用得到。

再看上边那张图,另一面居然有螺丝刀的槽,果断打开,里边原来是用弹簧顶住了这个凹坑,它居然是活动的,看来调温过程它肯定在里边掺合了

这半个研究完了,拿另外半个过来,这边简单很多了,就这么简单的几个玩意,外壳,弹簧,还有就是恒温阀的核心

看看这个核心,据说里边装的是石蜡,这东西会随着温度的变化热胀冷缩,从而带动顶杆活动,顶杆顶住的部位就是上边那个凹坑。

边上的那些孔就是冷水的通路,流过来以后在核心铜管处直接和热水混合。这个装石蜡的铜管子和阀芯别的地方不一样,别的地方是黄铜的,这个小管子是紫铜的,大概是为了导热性更好?

这里可以看到,中间装顶杆的那里有螺纹,试了试没拧开

用钳子拔了一下顶杆,我发现了新大陆…………这个顶杆居然没有锁在里边,是可以拔出来的

下边研究一下它是怎么办到的吧。

先装起来看看进水能有多大,冷水闭合的状态

冷水全开的状态,此时热水那边是闭合的。这个缝隙只有0.7mm,调温的全部动作居然都在这0.7mm上,看来是不需要多大动作就可以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了,难怪那么一小管石蜡就能完成这个动作

热水全开的状态,这边不如冷水那边好看出来。

热水闭合的状态

大致原理知道了:冷热水混合温度变低的时候,核心里铜管的收缩比石蜡的收缩小,总体就是石蜡收缩的效果,顶针回缩,阀体调节芯给热水多开点缝,就是顶针回缩的那个长度,这样进水比例就是热水变多,冷水变少,混水温度当然就会变高。冷热水混合温度变高的时候,当然是反着走一遍流程了。

由于感温器直接安装在冷热水混合的位置,核心的紫铜管也属于导热很好的材料,所以石蜡感温调节的速度非常快,到了阀门的出水口已经是近乎恒温的了。

这个阀芯坏掉的原因也找到了,不是石蜡漏了,而是一个很无语的原因………………我上边演示热水冷水开多大缝的那里没有装弹簧,阀芯两头分别向下就得出了两种状态——很显然阀芯核心那个密封圈失效了,冷热水在密封圈这里直接混合了,哪边都关不死。

这种恒温阀芯都有一个有趣的功能,就是断掉冷水只供热水的时候,它会直接关断输出,能避免人烫伤。这种情况的形成原因实际上是这种情况下,阀芯会因为混水温度过高直接关断热水,由于冷水已经断掉,总体效果就和恒温阀把全部的水都关掉一样了。

~~~~~完~~~~~

网友:
就是一个节温器的原理吧

网友A:
赶紧吃,我还等着解谜呢

网友B:
这是铜的,还有塑料的,用个1,2年应该没问题

网友C:
恒温耐久度应该没手动的长久,所以还是选择手动

网友D:
这个不是镀铜的了

网友:
等着楼主更新

网友E:
很重,应该是全铜的吧,基本三年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紧吃,我还等着解谜呢

已经回来编辑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铜的,还有塑料的,用个1,2年应该没问题

我买这玩意的时候,还没有塑料的出来,都是全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恒温耐久度应该没手动的长久,所以还是选择手动

确实不够耐用,过不了几年就得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镀铜的了

我买这玩意的时代,这种东西都是全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重,应该是全铜的吧,基本三年换一个

确实很重,这个阀芯大概用了10年

网友:
这种不是石蜡的,没有。

网友:
我用的也是这种

网友:
石蜡的和这种记忆弹簧的都用过了

网友F:
这啥牌子啊,质量很好,想买一个。

网友G:
看上去是记忆合金弹簧,间隙密封需要很高精度,密封圈得解决阻力问题,最好能像隔膜泵,设计成隔膜间隙自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啥牌子啊,质量很好,想买一个。

这东西已经10年了,那个年代恒温阀还没有满大街都是,所有的阀芯都是纯铜的,做工都很好的。

当时在网上买一个阀芯都小200块钱,不要说实体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上去是记忆合金弹簧,间隙密封需要很高精度,密封圈得解决阻力问题,最好能像隔膜泵,设计成隔膜间隙自控 ...

阀芯早就过了使用寿命,密封圈走形封不住了也不能怪它质量不好啊,毕竟常年使用的受压密封圈本来就需要定期更换的。

我买这玩意的年代,记忆合金弹簧品种的阀芯还没有出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