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3845芯片电动车48v-12v转换器改输出电压

楼主(2021-09-28):
家庭太阳能发电900w,700w用48v锂电池,200w用12v锂电池。12v电量不足时,需要从48v电池降压对12v电池充电,电动车48v-12v转换器有现成的产品,价格便宜、功率大,长时间使用没有问题,就是电压较低,有点只有12v电压输出,有的能达到13v,加上防倒灌的保护二极管,电压就低了。之前用u322芯片改造了一只(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1#pid10709941),这次用3845芯片改造升压,改造之后可以调整电压可直接接12v锂电池或者铅酸电池,为安全起见,接入现成太阳能充电控制板,加倒灌二极管,电压可调高要一点。

1.    网上购入8.5元爱驹牌转换器

拆开后,电源管理芯片是3845芯片

电路图,芯片的取样电阻为与2脚相连的39k10k电阻,在10k电阻上并300k的可变电阻来调整电压。

网友A:
300K电阻位置画错了。

网友B:
改的很不错。楼主的放倒流二极管用的什么样的?工作电流多少A,热不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K电阻位置画错了。

是画错了,应该是在下面的103电阻上并联,更正如下。

网友:
这种就是电瓶车上用的变换器,48V电瓶电压转成12V电压给喇叭用,去旧电瓶车上拆一个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的很不错。楼主的放倒流二极管用的什么样的?工作电流多少A,热不热

肖特基二极管,0.2v电压,并上两个,转换器和二极管工作时有点温度,工作电流估计2-3A。

网友:
怎么提升电压改成72v的啊,换mos和电容?

网友C:
这个改过成14.4V供太阳能充电,但是满负荷太热了,外壳散热明显不够。

网友:
这样的转换器非隔离  有一定的危险性  一旦击穿  直接48伏输出

网友D:
整得不错!再加上恒流就漂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改过成14.4V供太阳能充电,但是满负荷太热了,外壳散热明显不够。

可以再并一个,或者找个20A的转换器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得不错!再加上恒流就漂亮了。

太阳能板给电池充电,要经过太阳能充电控制器,充电控制器有恒流功能,改造后的电压加到现成的控制器上给12v电池充电,不需要转换器有恒流功能,转换器另外通过一个电压上下限控制板控制开启和关闭,一般晚间12v电池电压下降到一定程度才开区充电模式,不受充电控制器额定电流的限制。

网友(2023-07-08):
有这个转换器不会倒灌吧

网友(2023-09-13):
改得不错,感谢提供分享!

网友(2024-01-06):
改得很好,感谢提供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