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配电箱上的圆孔和方孔都是用什么工具开的?

楼主(2021-09-28):
配电柜上面安装旋钮开关和各种仪表都需要开圆孔和方孔,用什么工具?
有了解到朋友吗?

网友:
都是标准孔,一般是液压冲孔的。

网友:
圆孔一般是钻头,方孔可以用电磨

网友:
定位 激光切割(冲压) 折弯  焊接 打磨  喷漆  烤漆
就这几道步骤

网友A:
圆孔用开孔器,方孔用电钻加角磨机

网友B:
我们这304或者316不锈钢的直接激光开,几十mm铝合金隔爆的就是机床开了

网友:
要么冲孔,要么激光开孔,都不是个人能有的设备,所以个人开孔还是上电钻开孔器

网友:
一般都是液压冲孔也有激光开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304或者316不锈钢的直接激光开,几十mm铝合金隔爆的就是机床开了

你们公司主要做什么?

网友:
薄板冲孔,厚板激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公司主要做什么?

防爆设备的,危险场所用的设备,配电箱,灯啥的

网友:
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外形和孔都是激光切割,另一种就是冲压模具冲孔的(方孔圆孔都可以),至于变成盒子就是折弯机搞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知十万个为什么刷分小号四个
@safijadds @tmcent @sdfwssf @digitliferr  它的问题全是瞎编的,所以大 ...

收到,没仔细看

网友:
手工用手电钻开孔器,22mm的别买小了

网友:
开的不多方孔用万用宝可以

网友(2021-11-10):
引用 网友A:
圆孔用开孔器,方孔用电钻加角磨机

我一直都是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