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到手拆,艾特能48V3A充电器开拆

楼主(2021-09-28):
电车换电池,换成14串了,买了个艾特能的充,拆开看看,感觉做工还可以。

网友:
肯舍的用胶,一般都是正规厂家

网友:
立板上的是MOS ? 应该是用于输出关断的

网友:
电路板元件那面能给个全图不?都是局部的

网友:
我觉得三石的用料比这个好多了

网友:
艾特能充电器虚标严重,没有西普耳的好,5 安只有3安!

网友(2023-01-30):
能给个R12到R16那里的特定图不?我的那几个电阻烧了,不知道阻值,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