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笔记本电脑加硬盘盒做nas

楼主(2021-09-28):
邻居送了一个屏幕坏了的笔记本电脑
i3-6100u 8g内存
一直不知道用来干啥,今天想备份照片
就想能不能做网络储存
拆开了看了下,只有一个sata,一个光驱位
有4个usb3接口
想买个4个硬盘盒插上,用亚克力板弄个机箱
这样方案可行不?
如果可行装win方便还是黑裙方便

网友:
数据存储建议还是nas正品,实在不行的话就买小主机,内部可以多硬盘。笔记本电脑拖硬盘盒,时间长了太不稳定,不建议。

网友:
买个硬盘底座,单独供电那种可以的,我平板都这样用了

网友:
sata和光驱位可以分别接两个硬盘。用usb的话,速度和稳定性都不如原生接口。

网友A:
感觉还是win系统比较好,起码不怕数据崩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win系统比较好,起码不怕数据崩溃

群晖是做数据存储的专业公司,系统崩溃了数据都很安全,而且还有多个备份,比windows安全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群晖是做数据存储的专业公司,系统崩溃了数据都很安全,而且还有多个备份,比windows安全多了。 ...

白群辉嗨可以,黑群辉就不算安全了,我这些年都是用的Windows home server 也带自动备份和数据恢复,感觉还可以

网友C:
楼主要是动手能力强的话就跟我一样组Win平台NAS,用SAMBA做协议能省心很多,别觉得Win不靠谱,遇到特殊协议和特殊情况Win的维护成本绝对是所有平台最低,我家六台NAS全是Win,数据盘和系统盘分离,2008到2021,除了系统更新外没遇到过特殊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是动手能力强的话就跟我一样组Win平台NAS,用SAMBA做协议能省心很多,别觉得Win不靠谱,遇到特殊协议 ...

我动手能力太差,还是白群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是动手能力强的话就跟我一样组Win平台NAS,用SAMBA做协议能省心很多,别觉得Win不靠谱,遇到特殊协议 ...

有时间详细讲讲如何把win打造成文件同步备份的服务器

网友D:
我正在用的下载机,就是树莓派4代,链接了四个USB外置硬盘,另外还加了docker运行pihole过滤全家的网络广告,

系统本身很稳定,USB转接卡,是从seagate 3.5寸移动硬盘拆出来的,都有自带的12v电源,四个硬盘连接在两个USB3,两个USB2,四个口上,系统里加了smb共享,下载的内容直接在电脑上或者电视盒子上观看,学习资料需要长期保存的,都是在硬盘下载满了以后,才把硬盘拿去电脑连接复制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正在用的下载机,就是树莓派4代,链接了四个USB外置硬盘,另外还加了docker运行pihole过滤全家的网络广告 ...

你这太复杂了,各种连接线太多

网友E:
可是,你们是怎么解决的外网访问啊,我这是用的移动光纤,下行两百上行四五十,但没有公网地址,不知道怎么玩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可是,你们是怎么解决的外网访问啊,我这是用的移动光纤,下行两百上行四五十,但没有公网地址,不知道怎么 ...

简单的用花生壳,高级一点的就是各种反向代理,不需要有公网IP

网友:
我前些日子用过笔记本装win10接USB硬盘,感觉还行啊,当然速度就不能要求太高了。单位电脑、几个移动硬盘同时备份,人工磁盘矩阵吧,麻烦点,但win玩起来舒服啊。网络是动态IP,所以外网访问这块没怎么考虑过……

网友:
我昨天用旧的笔记本,然后装的OMV,还没测试存取速度,界面很简洁。反正旧笔记本 ,不用也是扔着

网友:
笔记本就算了,不如旧主机来个黑群晖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用花生壳,高级一点的就是各种反向代理,不需要有公网IP

花生壳没有公网IP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花生壳没有公网IP也能?

可以的,花生壳不需要公网IP

楼主:
谢谢大家建议,我装个win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