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这QLC固态写入真的还没U盘快(660P)

楼主(2021-09-28):
512GB的660P,电脑上拆下来的,实在是鸡肋套了个硬盘壳
这东西写完几十G的缓存之后速度直接掉到50MB/s以下。

发热还巨高,30度的天,硬盘外金属壳轻轻松松到60度,硬盘热到掉速,写入会进一步掉到30MB/s左右

40多MB的速度占用就满了,写入延迟能上到1000ms,实在是太搞笑了,机械硬盘都比他好
也就当个游戏盘用了,4K读速还是在线的(其实也不好)

网友:
延迟会受到硬盘盒影响,高点正常,不过这盘确实挺拉的

网友:
qlc就这么烂啊。。。缓外不如机械

网友:
  那就 赶紧屯点 MLC

网友:
那是你没遇到qlc U盘

网友:
你试试TLC固态,也是跟这个一样,缓外一样垃圾。
普通固态本来就不适合拿来做存储盘,拿来当系统盘或者游戏盘才是固态的正确用法。正常当系统盘用,很少会轻易写爆缓存区。

网友:
感觉很正常了,qlc优盘没这速度

网友A:
我拿到的所有QLC颗粒,都开成SLC模式了,速度提升了,可靠性也提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拿到的所有QLC颗粒,都开成SLC模式了,速度提升了,可靠性也提升了。

QLC开成SLC,容量是不是减少75%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QLC开成SLC,容量是不是减少75%左右?

是的,牺牲容量,换稳定性和寿命。

网友:
660P本来就是个大号U盘。而且这盘子还特容易掉固件

网友:
什么方案的盒子 这表现不咋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拿到的所有QLC颗粒,都开成SLC模式了,速度提升了,可靠性也提升了。

还有这操作??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