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又一汉朔4.2电子墨水屏价签的亚种 WFH0420CZ11

楼主(2021-09-28):
某鱼淘到的,外观、型号均跟WFH0420CZ35屏幕的那款墨水屏价签一模一样。WFH0420CZ35一样,也是双驱动IC的墨水屏。但是直接写入WFH0420CZ35的程序没反应。

下面是拆机图,有这款墨水屏的欢迎大家一起来研究

网友A:
试一下我这个固件,直接烧录到小板上,再复位,应该会刷出上下颠倒的价签。

网友(2021-12-10):
WFH0420CZ35的测试程序有吗?

网友B(2023-05-05):
WFH0420CZ11 可以按照 GDEW0154T11 搞驱动,是两片 UC8154 级联驱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WFH0420CZ11 可以按照 GDEW0154T11 搞驱动,是两片 UC8154 级联驱动的。

有例程吗?

网友(2024-01-18):
楼主 你发的这个屏驱动起来了么?  能分享一下你的驱动程序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 https://github.com/dotnfc/EPD_mpy_efont/blob/main/examples/panel/epd_cz11.py

效果可以看 ...

你好 你这个视频驱动的程序能分享个么  那个参考的地址打不开了

网友D(2024-03-28):
引用 网友B:
WFH0420CZ11 可以按照 GDEW0154T11 搞驱动,是两片 UC8154 级联驱动的。

WFH0420CZ11移植了GDEW0154T11,没有反应

网友E:
引用 网友D:
WFH0420CZ11移植了GDEW0154T11,没有反应

咋移植的?分享一下程序呗。46550650@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 你这个视频驱动的程序能分享个么  那个参考的地址打不开了
#-*- coding:utf-8 -*-
# panel driver, referenced from GDEW0154T11
# FPC Label: WFH0420CZ11
# Panel    : WF0420T1PCZ11
# IC       : UC8154
# Product  : Stellar-XL
# by dotnfc, 2023/09/20
#----------------------------------------------------------------

# image format
#   2-bit grayscale (4 grayscale), horizontal scanning (from left to right), and bottom to top (from bottom to top)
#   200x300 + 200x300 two images

from micropython import const
from machine import SPI, Pin
from time import sleep_ms
from framebuf import *
from logger import *
from board import *
import struct

BUSY = const(0)  # 0=busy, 1=idle

class EPD(FrameBuffer):
    # Display resolution
    WIDTH  = const(400)
    HEIGHT = const(300)
    BUF_SIZE = const(WIDTH * HEIGHT // 8)

    def __init__(self):
        self.spi = SPI(1, baudrate=20000000, polarity=0, phase=0, sck=EPD_PIN_SCK, mosi=EPD_PIN_SDA)
        self.spi.init()

        self.cs  = EPD_PIN_CS
        self.cs2 = EPD_PIN_CS2
        self.dc  = EPD_PIN_DC
        self.rst = EPD_PIN_RST
        self.busy = EPD_PIN_BUSY

        self.cs.init(self.cs.OUT, value=1)
        self.cs2.init(self.cs2.OUT, value=1)
        self.dc.init(self.dc.OUT, value=0)
        self.rst.init(self.rst.OUT, value=0)
        self.busy.init(self.busy.IN)

        self.buf = bytearray(self.BUF_SIZE)
        super().__init__(self.buf, self.WIDTH, self.HEIGHT, MONO_HLSB)

    # lut standard
    LUT_VCOM0 = bytearray(b'\x02\x03\x03\x08\x08\x03\x05\x05\x03\x00\x00\x00\x00\x00\x00')
    LUT_W = bytearray(b'\x42\x43\x03\x48\x88\x03\x85\x08\x03\x00\x00\x00\x00\x00\x00')
    LUT_B = bytearray(b'\x82\x83\x03\x48\x88\x03\x05\x45\x03\x00\x00\x00\x00\x00\x00')
    LUT_G1 = bytearray(b'\x82\x83\x03\x48\x88\x03\x05\x45\x03\x00\x00\x00\x00\x00\x00')
    LUT_G2 = bytearray(b'\x82\x83\x03\x48\x88\x03\x05\x45\x03\x00\x00\x00\x00\x00\x00')

    # lut from firmware
    # LUT_VCOM0 = bytearray(b'\x19\x1e\x04\x28\x28\x05\x1e\x19\x04\x00\x00\x00\x00\x00\x00')
    # LUT_W = bytearray(b'\x19\x5e\x04\xa8\x68\x05\x9e\x19\x04\x00\x00\x00\x00\x00\x00')
    # LUT_B = bytearray(b'\x99\x9e\x04\xa8\x68\x05\x5e\x59\x04\x00\x00\x00\x00\x00\x00')
    # LUT_G1 = bytearray(b'\x99\x9e\x04\xa8\x68\x05\x5e\x59\x04\x00\x00\x00\x00\x00\x00')
    # LUT_G2 = bytearray(b'\x99\x9e\x04\xa8\x68\x05\x5e\x59\x04\x00\x00\x00\x00\x00\x00')

    def conv_data(self, dat):
        '''Convert 8 bits to a short'''
        result = 0
        for bit_position in range(7, -1, -1):
            bit_value = (dat >> bit_position) & 1  # 获取当前位的值(0或1)
            if bit_value:
                result = result << 2
            else:
                result = result << 2 | 3
        return result

    def refresh(self, buf = None, full=True):
        '''Update screen contents.

        Args:
            - buf: the display contents to screen, can be none to use internal buffer
            - full: whether to update the entire screen, or just the partial of it
        '''

        pitch = self.WIDTH // 8
        cx = pitch // 2

        startx = 0
        self.init_full()

        self._command(0x10)
        if buf is not None:
            for _ in range(self.HEIGHT):
                for x in range(0, cx):
                    self._datax(buf[startx + x], True)   # to ic1
                for x in range(cx, pitch):
                    self._datax(buf[startx + x], False)  # to ic2

                startx = startx + pitch
        else:
            for _ in range(self.HEIGHT):
                for x in range(0, cx):
                    self._datax(self.buf[startx + x], True)   # to ic1
                for x in range(cx, pitch):
                    self._datax(self.buf[startx + x], False)  # to ic2

                startx = startx + pitch

        if full:
            self.update_full()
        else:
            self.update_partial()

        self.wait_until_idle()

    def _command(self, command, data=None):
        # command sequence
        self.cs(0)
        self.cs2(0)
        self.dc(0)

        if isinstance(command, int):
            command = bytearray([command])
        self.spi.write(command)

        self.cs(1)
        self.cs2(1)

        # now optional data
        if data is not None:
            if isinstance(data, int):
                data = bytearray([data])
            self._data(data)

        self.cs(1)
        self.cs2(1)

    def _data(self, data):
        # data sequence
        self.cs(0)
        self.cs2(0)
        self.dc(1)

        if isinstance(data, int):
            data = bytearray([data])
        self.spi.write(data)

        self.cs(1)
        self.cs2(1)

    def _datax(self, data, cs1=True):
        '''Write a byte to the panel'''
        # data sequence
        if cs1:
            self.cs(0)
            self.cs2(1)
        else:
            self.cs(1)
            self.cs2(0)

        self.dc(1)

        # caller is responsible for making sure: data is integer
        # if not isinstance(data, int):
        #    raise ValueError('data must be an integer')

        # convert data to a 4 grayscale format, in BigEndian format
        self.spi.write(struct.pack('>h', self.conv_data(data)))

        self.cs(1)
        self.cs2(1)

    def power_on(self):
        self._command(0x04)
        self.wait_until_idle()

    def power_off(self):
        self._command(0x02)
        self.wait_until_idle()

    def init(self):
        self.init_full()

    def init_panel(self, reset=True):
        if reset:
            self.reset()

        self._command(0x01, b'\x07\x00\x0d\x00'); # power setting
        self.power_on()

        self._command(0x00, 0xdf); # panel setting: df-bw cf-r
        self._command(0x50, 0x67); # VCOM AND DATA INTERVAL SETTING
        self._command(0x30, 0x2a); # PLL setting

        self._command(0x61, b'\xc8\x01\x2c'); # resolution setting

        self._command(0x82, 0x0A); # vcom setting

    def init_full(self):
        self.init_panel()

        self._command(0x20, self.LUT_VCOM0)
        self._command(0x21, self.LUT_W)
        self._command(0x22, self.LUT_B)
        self._command(0x23, self.LUT_G1)
        self._command(0x24, self.LUT_G2)

    def init_partial(self):
        self.init_panel(False)
        self._command(0x20, self.LUT_VCOM0)
        self._command(0x21, self.LUT_W)
        self._command(0x22, self.LUT_B)
        self._command(0x23, self.LUT_G1)
        self._command(0x24, self.LUT_G2)

    def update_full(self):
        self._command(0xe0, 0x01)   # CASCADE SETTING (CCSET) 0xe0
        self._command(0x12)         # DISPLAY REFRESH (DRF) (R12H)
        sleep_ms(10)
        self.wait_until_idle()

    def update_partial(self):
        self._command(0xe0, 0x01)   # CASCADE SETTING (CCSET) 0xe0
        self._command(0x12)         # DISPLAY REFRESH (DRF) (R12H)
        sleep_ms(100)
        self.wait_until_idle()

    def wait_until_idle(self, timeout=4000):
            while self.busy.value() == BUSY:
                sleep_ms(100)
                timeout = timeout - 100
                if timeout <=0 :
                    raise RuntimeError("Timeout out for waiting busy signal")

    def reset(self):
        self.rst(1)
        sleep_ms(10)

        self.rst(0)
        sleep_ms(10)

        self.rst(1)
        sleep_ms(10)

    # specify the memory area for data R/W
    def set_memory_area(self, x_start, y_start, x_end, y_end):
        # self._command(0x11); # set ram entry mode
        # self._data(0x03);    # x increase, y increase : normal mode

        # # x point must be the multiple of 8 or the last 3 bits will be ignored
        # self._command(0x44)
        # self._data(x_start // 8)
        # self._data((x_start + x_end - 1) // 8)

        # self._command(0x45)
        # self._data(y_start % 256)
        # self._data(y_start // 256)
        # self._data((y_start + y_end - 1) % 256)
        # self._data((y_start + y_end - 1) // 256)

        # self._command(0x4e)
        # self._data(x_start // 8)
        # self._command(0x4f)
        # self._data(y_start % 256)
        # self._data(y_start // 256)

        # self.wait_until_idle()
        pass

    # to wakeup panel, just call reset() or init()
    def sleep(self):
        self.power_off()
        self._command(0x82, 0x00) # VCOM_DC SETTING (VDCS) (R82H)

        self._data(0x01, b'\x02\x00\x00\x00') # POWER SETTING (PWR) (R01H) , gate switch to external
        sleep_ms(100)
        self.power_off()
        #self.wait_until_idle()

def main():
    import time
    epd = EPD()
    epd.init()

    epd.fill(1)
    epd.text('Hello world', 10, 60, 0)

    epd.line(0, 10, 380, 10, 1)

    epd.refresh()
    #time.sleep(1)

    #epd.text('dotnfc here', 0, 10, 0)
    #epd.refresh(full=False)

    # epd.sleep()

if __name__ == "__main__":
    ma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我这个固件,直接烧录到小板上,再复位,应该会刷出上下颠倒的价签。

已经付费下载,这个要怎么用,具体讲讲,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咋移植的?分享一下程序呗。

没反应还要分享么,起码也得等成功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反应还要分享么,起码也得等成功了啊。

这几个数值能查出来吗?应该是多少?
int BUSY_Pin = 25;
int RES_Pin = 26;
int DC_Pin = 27;
int CS_Pin = 15;
int SCK_Pin = 13;
int SDI_Pin = 14;

网友E:
引用 网友B:
WFH0420CZ11 可以按照 GDEW0154T11 搞驱动,是两片 UC8154 级联驱动的。

GDEW0154T11实测可以驱动wfh0420cz11,但是修改参数后只能显完整显示半边,看msp430的程序是通过对P3OUT发送不同的值实现驱动两块UC8154,但是GDEW0154T11里面没有P3OUT这样的操作方法,仿写类似的代码,修改edpcs2low,和epdcs2high没有效果。大神能给个指导吗?使用esp32驱动板,怎样实现驱动wfh0420cz11的另半边屏幕。(屏确定是好的,msp430例程是可以点亮全屏的)

网友(2024-04-30):
引用 网友E:
GDEW0154T11实测可以驱动wfh0420cz11,但是修改参数后只能显完整显示半边,看msp430的程序是通过对P3OUT ...

24pin里面 pin1 拉高试试。我记得是pin1是第2个芯片的CS,其它共用。

网友:
俺尝试过8266驱动液晶屏,驱动芯片忘记了,也没成功点亮。现在买了imx6ul的板子在学的,文档非常多,挺头疼的,不过还是愿意学。

网友(2024-11-04):
大神,WFH0420CZ35,有这个屏幕的驱动吗

网友:
高人啊搞人

网友:
一脚接DC,可以驱动2个一半屏,但下面的程序不会写了,哪位会继续完善代码,把400*300的分2半来输出到屏,我给你代码。
我的代码可以显示左右2个一样的图片
留言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