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硬封比牛屎封装,优势都有哪些?

楼主(2021-09-28):
网上大家都喜欢硬封,但不少贵的表同样也用牛屎,仔细想了下,两者仅仅封装方式不同,内部芯片电路应该是一样的吧,平时遇到的很多硬封芯片也不是太贵(近期芯片紧缺除外)。两者的成本差别对于一个万用表来说,应该也不是非常大吧?

网友:
硬芯维修方便

网友:
牛屎邦定工艺因为胶和基板不是一种材质会更容易受到水汽、震动、热胀冷缩等环境影响导致受损。加上早期工艺不成熟导致故障率更高所以不受待见

网友:
防潮性,热稳定性,散热性能,机械强度,塑封都比牛屎好太多了。

网友:
牛屎保原装,硬封不一定

网友:
硬封相对于里面的芯片来说是全封闭的。

软封是黑胶站在电路板上的,也就是说电路板和黑胶是不同材质,同时电路板面积大,整体受力容易形变,有分离的风险,’导致内部芯片与引线容易断裂;同时电路板也是一层一层制作的,某种意义讲它不是封闭的,可能漏气,也可能让潮湿空气进入,危害甚广。

3528类似的封装的LED灯珠,用一段时间荧光粉下层就会发黑氧化,导致灯珠损坏,完全就是因为封装的材质不同在灯珠热胀冷缩后导致剥离,使空气便于侵入氧化发黑。

网友:
说到底就是心理因素,个人感觉没什么区别,看好多显示屏都是牛屎,设备坏了,屏还好的

网友:
就是成本便宜点厂家量大了省钱就多了    其他没区别硬要说  牛屎容易坏  我司十来年的福禄克   还没坏啊弹片都断了好几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