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转把经常失灵

楼主(2021-09-28):
刚开始只是行驶时偶尔失速,归位重新拧一下就行。

接着就是震动就容易失灵,经常是冲坡时失灵,在坡头那颠一下就无力停在半坡,在坡上进退两难。

最近两天,失灵后重新拧好几次都无效了。 电量指针是满的,拧电门锁也不好使。

之前家里人去修过,说换零件要50元没舍得(不知道是什么零件),就把喇叭键改成油门了,按喇叭车就动了(我之前一直以为是改成智能修复了,每次只按一下,今天没办法就长按着走了)。

看到网上的转把也不过10多元。

网友:
要么自己买一个换换,要么就掏50,修的人也要吃饭,人工费用必须要收的

网友A:
请重点检查一下电路,有没有接触不良的情况,我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后来发现是一个防盗空开因为洪水后接触不良了。

网友B:
我能说是因为淋雨进水造成的霍尔引脚锈蚀了么?一种快要断又没有断的状态,换一个吧

网友C:
前两天电动车后轮咔咔响,以为是后轮轴承坏了,10块钱不到的轴承,都是报价80多。差点自己网上买来换,最后想想还是找人修吧,拆开一看,轴承好好的,电机坏了。花300块就在店里选了一个二手的博世电机,目前看来比原电机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重点检查一下电路,有没有接触不良的情况,我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后来发现是一个防盗空开因为洪水后接触 ...

有道理。我以为是转把的插接头接触不良。 正常的时候又一切正常。不正常的时候摇一摇车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能说是因为淋雨进水造成的霍尔引脚锈蚀了么?一种快要断又没有断的状态,换一个吧 ...

很可能,的确有时淋大雨。看到淘宝的转把虽然便宜,但各家评价里都有几个人说用不久就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可能,的确有时淋大雨。看到淘宝的转把虽然便宜,但各家评价里都有几个人说用不久就坏的。 ...

当时我的情况跟你一样,两年前我这里遭遇百年一遇的内涝,电动车被水淹了,后来去修车行换了控制器和修复电机,一年多都没问题,一年后突然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拧转把或者正常、要么突然冲、要么无效,而电量指示都是正常的,反正是各种情况下都有可能出现这故障,网上查,咨询别人,有说转把坏的,有说控制器坏的,有说电瓶问题的,我想自己修,琢磨了好久后,判定为接触不良,于是,自己拆开检查,各插接件貌似都没有什么问题,结果在用万用表检查座垫下的一个断路器(是厂家作为隐蔽式手动防盗断电用的)时,发现有接触不良的情况(这断路器也是被水淹过的),我拆下后把两根电线焊接在一起(主要也是现在本地治安比较好,偷车的情况几乎没有了),就一切恢复正常了,因为这断路器在电量指示电路之后,所以,出现故障时电量都是正常的。
以上的经验供朋友参考,另外,我的转把在新车三年后我老婆去换电瓶时被修车的说转把有问题给换了(换的件也不给我老婆,估计是好的,这之后我就能修能换的都自己换。

网友D:
网上的转把也不过10多元。买回来,自己换,我就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两天电动车后轮咔咔响,以为是后轮轴承坏了,10块钱不到的轴承,都是报价80多。差点自己网上买来换,最后 ...

博世电机当然好。没有技术的时候,还是请人修理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的转把也不过10多元。买回来,自己换,我就换过

看了,10元都不用,但各家评价里面总有几个人说用不久就坏了,不知道啥情况,搞得我下单都不爽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时我的情况跟你一样,两年前我这里遭遇百年一遇的内涝,电动车被水淹了,后来去修车行换了控制器和修复 ...

嗯,这2天失灵越来越多了。我都直通来开了(喇叭键改直通),按这么看应该转把后面的线路没问题。

晚上拆开看看接头有没接触不良,不然就换个转把试试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了,10元都不用,但各家评价里面总有几个人说用不久就坏了,不知道啥情况,搞得我下单都不爽快。 ...

我去年下半年下单买了一个12.5元,带三速转换的。质量还不错.

太便宜的可能没有那么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去年下半年下单买了一个12.5元,带三速转换的。质量还不错.

太便宜的可能没有那么好吧? ...

就是8元多 9元多,价格没差多少,你在哪家买的?
我的是带智能修复健的(有个红色圆键,应该不是定速吧), 用常规的三线款应该也行吧??? 接上红黑绿,不要智能修复功能了。

楼主:
里面空余的接头挺多的,不知道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能说是因为淋雨进水造成的霍尔引脚锈蚀了么?一种快要断又没有断的状态,换一个吧 ...

你说的霍尔是转把那里的吗?  我换了转把没用。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887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时我的情况跟你一样,两年前我这里遭遇百年一遇的内涝,电动车被水淹了,后来去修车行换了控制器和修复 ...

我换了转把没用

断路器,不是把螺丝拧紧一点就行吗

经常在正常行驶时突然失速,感觉不是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霍尔是转把那里的吗?  我换了转把没用。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8875-1-1.html
...

确定新转把是好的话换了转把没用那就是线路或者控制器了,一般都是线路有接头的地方松了或者进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换了转把没用

断路器,不是把螺丝拧紧一点就行吗

不是转把的问题,应该是某个地方接触不良的问题,情况是这样的:当大电流或者接触不良的地方能接通的时候,就会出现行驶速度正常或者失速的情况,而当这个地方接触不良的时候,就会出现无论你怎么拧转把、电门钥匙,车子就是不动,而当那个地方接触导通的时候,就能行驶(因为某地方是接触不良,而不是彻底不导通,所以,就有失速、正常、无法行驶的几种不定时的情况。
而我的车子出现接触不良的地方刚好是断路器内部触点因为时间久了和洪水被淹后内部接触不良(是内部触点接触不良,不是螺丝松动或者螺丝部位电线的接触不良),而这地方因为开始没有考虑到是断路器接触内部不良,所以,也走了一些弯路才在万用表的测量下暴露出来了。朋友的车子不一定是断路器问题,我指的是某个地方有轻微接触不良的情况.....朋友还是好好查查接触不良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转把的问题,应该是某个地方接触不良的问题,情况是这样的:当大电流或者接触不良的地方能接通的时候 ...

技术有限 不折腾了   今晚拖拽摇动了一下断路器 控制器附近的插头,转把彻底不行了,继续摇也不行了。多次重开电门也不行。  也许刚好碰上了它失灵的时候。  也不知道哪个线束才是转把的。目前推测,还是控制器内部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