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2.6v4安充电器

楼主(2021-09-28):
输出只有12.2v电压偏低,做工差!

网友A:
是这个原理吗

网友:
买过所谓拆机12伏2安,卖家图片是这样子,发过来的又是另外样子,说没货了,晕死
给个中评了事

网友:
这种的可以了,还有更精简的

网友:
该有的都有不算山上的

网友:
看起来达不到4A,  最多2A的样子

网友:
看上去像2安,4安应该半块砖头一个手掌,10安一块砖头。我网购过台达5伏5安升级款,实际到货不是台达,满功率用担心烧电路,只能半功率应急,尽量找正品电源。

网友:
这个12V的一般家用哪里用得到?纯请教,平时没用过这种。
另外这个做工感觉也还算可以,大神说的差主要是说贴片元件少吗?

网友:
以前论坛帖子里有坛友说过,直流稳压电源的功率可以从电容容量算出来。

网友:
电压偏低,可能是取样电阻变化,可以试着自己调整一下。

网友:
标签上不是标了12V吗?测量12.2V正常啊。

网友B:
外壳英文标志意思就是电源适配器,不是充电器,输出12.2v也是正常。电路板上也没有转灯电路,当充电器卖就是忽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壳英文标志意思就是电源适配器,不是充电器,输出12.2v也是正常。电路板上也没有转灯电路,当充电器卖就 ...

就是一个电源指示灯,没有转灯电路,功率忽大忽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原理吗

交流220v经过整流桥和大电容后变成+300v,开关管只负责开与关给高频变压器提供能量

网友:
三安后面的整流管就热成狗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交流220v经过整流桥和大电容后变成+300v,开关管只负责开与关给高频变压器提供能量 ...

因为我刚好有几个和这个类似的结构,输入是4个1N4007构成全桥整流,查了下按0.9系数x220v,整流后直流脉冲电压198v。怎么转的300v我还是不太明白 。ATX那种倒是明白,一个大的4脚管子直接转出300V。

网友:
楼主,这个不是充电器,它只是一个12V的电源适配器而已,并且电流最多2A。用它当作12.6V的充电器,估计会冒烟的。

网友:
  12.6V会直接标12.6V的,这个只是个电源。不是充电器。哇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我刚好有几个和这个类似的结构,输入是4个1N4007构成全桥整流,查了下按0.9系数x220v,整流后直流脉 ...

加滤波电容就要乘√2了,也就是22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