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胜利VC890C+加电源开关

楼主(2021-09-28):
就这个按键花了8块钱,那么觉得值吗???

网友:
喜好就好了。没有什么值不值啊

网友A:
加开关的目的是什么?减少开机关机对V片和拨盘铜箔的摩擦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开关的目的是什么?减少开机关机对V片和拨盘铜箔的摩擦损耗?

都有       主要是用的都那几个档位   这样开机  关机   方便

网友:
本就自动关机的,多此一举,激活可以点按一下HOLD就行,没必要关机或加装开关。

网友:
为了保护旋钮,值了。不过除非长期只用1种功能,不然旋钮还是要旋的。
为了省电?好像也不是的。

网友:
坛友有改触摸开关的,不用开孔,成本和你这个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开关的目的是什么?减少开机关机对V片和拨盘铜箔的摩擦损耗?

1.懒的转圈
2.减少磨损
3.这还用问
4.弹你脑瓜

网友:
我修东西用了两个老unit,带开关的,一个电压,一个电阻,用完关开关,省得换档,实在不想用转盘的。

网友:
自从换了锂电池,关机我都不用关了,没次都是让它自动关机,用的少一个月都充不到次电!

网友:
本来就是自动开关机加开关不知所以然

网友:
有自动关机功能的,却没有HOLD键怎样激活过来?

网友:
用得着就值,如果是厂家加,多卖你20块。

网友B(2022-06-09):
从这里的后面引出两根线接个触点开关,可以实现取消自动关机,长按可不在OFF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这里的后面引出两根线接个触点开关,可以实现取消自动关机,长按可不在OFF关机 ...

这也行。。。。我的是直接关电池

网友C:
想法可以,开关用的太大,太难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法可以,开关用的太大,太难看了。

没找到小的

网友D:
这种新款、比较高档的,有自动关机,一般没有独立电源开关。还有就是电流档 插孔 都是独立的,好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新款、比较高档的,有自动关机,一般没有独立电源开关。还有就是电流档 插孔 都是独立的,好麻烦。 ...

电流档有不独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