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的美视频盒子画面扭曲变形求助

楼主(2021-09-28):
品牌型号:佳的美TV3810
问题描述:视频输入使用的是自带的转接线AV输入,没信号输入即蓝屏时画面输出正常,输入视频信号画面扭曲变形如下图所示。(同样的输入源在别一台佳的美正常故排除输入源和线材问题)

拆开看过电子元件没发现烧坏的痕迹,简单清理一下灰尘问题仍旧。
需要拍什么请提出再上传,感谢路过的朋友多提建议。
09.30更新拆机图片:

网友A:
给盒子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B:
送你一个全新的,问题马上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盒子换个电源试试。

应该不是电源的问题,可能是切换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送你一个全新的,问题马上解决

运费自理

网友:
维修可以练练手,也可能修不好。

网友C:
同步信号出问题了。

楼主:
首先感谢这位朋友,这个是可以将av信号低解480p输出的,2810查到的资料是1024×768,1280×1024,1440×900,1680×1050;

另外我已经有一个好的盒子了,要是这个能修好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步信号出问题了。

可能是哪部分的电路,会不会是主芯片坏了,拆机图已上传

网友:
同步信号变形,几种信号 都试试

网友(2024-10-06):
解决了没有啊!说说看

网友:
估计就是爱好者,肯定搞不定,

网友:
明显是行同步信号过高,可能信号源就偏高一点点,也可能盒子太灵敏。信号源下手吧,还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