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号称15A的铁锂电池充电器(SOGOD MGR-12-6)很多宝上做铁锂的配这个牌子

楼主(2021-09-28):
淘宝上买了120AH的铁锂12V电池组,主要是想用来家中停电时,应急带逆变器用
结果120AH的12V铁锂电池组容量虚标,只有将近100AH,所配的15A的14.6V的专用铁锂充电器也是假15A,实测也只有9A左右
12V电池组由于是采用的铆钉铆死了不好拆,先拆开充电器看看是啥东东吧

网友:
做工很差啊 和28元的电瓶车充电器差不多,,散热片很小,,,,我还有个58.8V  7A 充电器 里面料很多   你这个太差  目测30元这样

网友:
虚标得不算严重,  好多都是除以2 甚至除以3

曾经买过一个背包式的锂电, 严重虚标, 本来是打算把它买来当启动宝的。。退掉了。。

网友:
电池长什么样子的?避坑参考。
充电器感觉还行吧,都这样。

网友:
国产的,非大牌子的,都虚标2倍

网友:
呃 搞这个是应付最近拉闸限电吗 看网上最近好多这类文章

网友:
恭喜你花同样的钱买到了更多的参数满足

这个充电器居然使用了双面板,很少见的,但楼主这个贴片也能贴歪和贴片还带手工焊的更罕见

不过你的100多W充电器应该比我那个1000多瓦的充电器声音大,更能宣示它的存在感啊

网友:
能有这么多算良心了。

网友:
不考虑48V系统么,48V的通信铁锂,价格比较实惠,然后48V的通信用逆变器也不错。

楼主:
谢谢上面坛友关注

用家用的功率计测试了,该充电器效率只有57%,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上面坛友关注

用家用的功率计测试了,该充电器效率只有57%,

确定吗?变压器加线性稳压效率也比这高吧

楼主:
买的12V120AH的“枫*”铁锂电池,声称用的宁德电池芯,连铁箱子一起重量才20斤,估计100AH还只是略达到

后又在另一家店买了一个50A,准备随车在户外烧开水用的,也称用宁德电芯,因带800W电水壶烧了保护板

找一家修车店打开电池箱看,原来内部采用的是软包铁锂,带的充电器也是这个牌子,标10A实测只有6A

网友:
搞个48伏通讯电源,100AH ,一般800有交易了,正常工作3年淘汰,运气好还能有70-80AH的容量,保护板和电芯都工业级的,耐用很多。充电去找48V电源就好了,也是有很多淘汰下来的

网友:
充电器买个二手明伟电源稍加改动不虚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