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西门子冰箱温控调节旋盖应该这样拆

楼主(2021-09-28):
               西门子冰箱温控调节旋盖应该这样拆

       早日因为冰箱温控调节旋盖拆不下来,曾发帖请教各位各位高手。得到大腕的关注和回复指教,不胜感激。如图

       虽然后来是用一字批大力撬了出来,其实方法是错误的。有时大力出奇迹是会拆坏东西的。出于答谢给予指教的朋友也出于相互学习和交流,现用几张图简单示意,与各位共享。

        谢谢各位围观!!!

网友A:
谢谢朋友的科普,让我们增加了一个拆解的经验!

网友B:
标准的德系(或者叫欧系)做法,将简单的东西用复杂方法实现

也可以说是“工匠精神”,这个在整个冰箱寿命期的使用次数两个巴掌就可以数出来的零件,用钢丝卡着,保证地震时肯定不会掉出来!

网友C:
这个钢线确实有点多余,普通人家,一辈子都是出厂状态,都不会去调这玩意

网友D:
半圆平口加压簧片不香吗?就好像煤气灶的旋钮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朋友的科普,让我们增加了一个拆解的经验!

谢谢您的关注与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的德系(或者叫欧系)做法,将简单的东西用复杂方法实现

也可以说是“工匠精神”,这个在整个冰 ...

我也觉得这个旋盖搞得如此复杂,真的不必要。
谢谢您的关注与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钢线确实有点多余,普通人家,一辈子都是出厂状态,都不会去调这玩意 ...

很有同感,可能是人家整个生产设备线就有的,照搬的吧!
谢谢 您的关注与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半圆平口加压簧片不香吗?就好像煤气灶的旋钮一样

谢谢你的关注与回复!

网友E:
学习了,不过现在的冰箱基本都是自动控温,至少10年前大部分款式就开始没有这个旋钮了。

网友F:
我家老冰箱也是这个,已经十年多了,还没动过它

不过那冰箱也没罢过工

网友G:
感谢楼主的分享,国庆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不过现在的冰箱基本都是自动控温,至少10年前大部分款式就开始没有这个旋钮了。 ...

现在的可能又要过十年八年才淘汰,现在进入维修期的就是以前的,可能会有人遇到这个问题。
谢谢你的关注与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家老冰箱也是这个,已经十年多了,还没动过它

不过那冰箱也没罢过工

我这个也有十几年了。早日冷藏室温度不降机头一直运行,自己想拆下看看。
谢谢你的关注与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谢楼主的分享,国庆快乐

也感谢您的节日祝福,国庆大家同乐!
谢谢你的关注与回复!

网友H:
上周拆油门踏板也是,反人类的可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周拆油门踏板也是,反人类的可靠啊!

怎样的反 人类 可靠法?也发出来与大家分享下。
谢谢您  帮帮团大腕的关注与回复!!!

网友H:
引用 楼主:
怎样的反 人类 可靠法?也发出来与大家分享下。
谢谢您  帮帮团大腕的关注与回复!!! ...

也是一样,拆完才知道原来要这样,靠想怎么也想不到,除非有官方的操作手册!

楼主:
汽车上的零部件,道理上是要可靠一点的,何妨还是开车就要用到,而且是使用频率甚高的油门跳板呢,靠谱点是可理解的。
汽车零部件拆修,拆前多看看操作手册是好的,如果有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也是一样,拆完才知道原来要这样,靠想怎么也想不到,除非有官方的操作手册! ...

汽车上的零部件,道理上是要可靠一点的,何妨还是开车就要用到,而且是使用频率甚高的油门跳板呢,靠谱点是可理解的。
汽车零部件拆修,拆前多看看操作手册是好的,如果有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