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表] 关于usb测试仪的讨论,从简单的电压电流到各种快充协议

楼主(2021-09-28):
这方面,仁者见仁易,仁者见智难。
关于usb表,最初我都叫做usb电压电流表,以为只是测试电压电流的,所以买了那种十多块钱的,就这种

往后需要测试充电宝容量,需要带容量记录的,管这个叫 usb 容量测试仪

这种能记录容量,显示更精细

往后,各种快充协议出来,更高级的表出来,叫做usb测试仪了,
叫仪了。。。。。除了基本电压电流,容量统计,最关键的,还支持检测充电头的各类快充协议,触发各类快充协议,还能升级程序固件的。

最近在折腾电池,快充头等,想入一个能检测快充协议,能触发各类协议的
转了一圈,发现有

FNIRSI 的 FNB48  ,

有维简的U3.

还有power-z的

价格FNB48便宜,比维简能便宜100多。。。看功能和维简 的差不多呢,power-z的旗舰表没细看,不过价格貌似只比维简的贵。。
请教这方面大神,FNB48就行了么。还是必须得U3,或是POWER-Z

欢迎探讨,回答加分哦!!!

————__dtgr_

单选投票, 共有 147 人参与投票

网友A:
拼夕夕上见过快充诱骗器, 很便宜, 能诱骗出多种电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拼夕夕上见过快充诱骗器, 很便宜, 能诱骗出多种电压出来。。

诱骗器也有,实用就是不直观,从实用价值上看,这类usb表用途很单一的,但我们只是讨论表。。不偏题哈

网友A:
测电源, 我觉得还是要通过测电压, 拉电流,  再就是用示波器测纹波。。

usb 测drop也需要示波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电源, 我觉得还是要通过测电压, 拉电流,  再就是用示波器测纹波。。

usb 测drop也需要示波器 ...

这类高级点的usb表,我觉得卖点就是协议检测及触发,
支持的协议越丰富,越好啊
测纹波啥的,还是交给示波器吧

网友:
都不是很建议买

网友:
最开始入坑撸的是白尾巴 便宜货 也没什么协议 测量范围也小 后来撸了两个睿登 又撸了一个c口输入的 我也不知道啥牌子

网友:
图上那小数点后五位真有意义吗?两头的USB接触电阻导致的电压就会让那几位数像跳劲舞一样的疯狂,当然那样就没人买了,于是软件多次采样取均值就高大上的上场了。

网友:
我打算看双11要是便宜卖yzxstudio 1280e

网友:
当然是买贵的,越贵的越好啊

网友B:
我在闲鱼看到别个这个,我感觉还可以,不知道啥品牌

网友:
买贵点的一定没错了,便宜清一色垃圾货顶上了。

网友:
买完就吃灰,除了满足一时兴起的需求外没有一点鸟用,我家一盒子的各种型号都在发臭

网友:
精度怎么样?

网友C:
高配直接上YZX,200多,一步到位
第二梯队,100左右,很多都有app蓝牙联机,维简、睿登、七电、炬为、powerz
第三类就是十几二十的,自行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闲鱼看到别个这个,我感觉还可以,不知道啥品牌

power-z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配直接上YZX,200多,一步到位
第二梯队,100左右,很多都有app蓝牙联机,维简、睿登、七电、炬为、power ...

难得有价值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配直接上YZX,200多,一步到位
第二梯队,100左右,很多都有app蓝牙联机,维简、睿登、七电、炬为、power ...

就我说的那几个型号,除了48那个不带蓝牙的型号100多
另外的都是200好几300多了 价格也不便宜啊

网友:
直接上POWER-Z啊,我看网上测试充电头充电线的都是用这个

网友:
劝楼主,收第一个就可以了,玩这个容易入魔,最后得上十几万的示波器
趁早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