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欧派电动车充电器西普尔代工的72V-30Ah,简单看看做工怎么样

楼主(2021-09-28):
欧派电动车充电器西普尔代工的72V-30Ah,简单看看做工怎么样?比我上次发的台铃电动车的哪个好一些,大神们帮忙看看呗。台铃的链接拆一个台铃电动车充电器72v32ah,看看这个做工怎么样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网友:
有点意思,第一次见拆这个牌子

网友:
感觉台铃的比这个好些,但是这个也不差的,属于正规产品

网友:
芯片都在反面 做工挺好的

网友:
补拍背面那  啊

网友:
你2个帖子我都看了,连个芯片毛都没看到,你这只能算打开壳子看一看,多拍细节啊 背面啥芯片啊,

网友:
散热片换风格了。

网友:
来个背板图就全了,没见到帖片件。

网友:
经鉴定,这个充电器使用了和双面玻纤电路板差不多的单面掉渣板

坛子里有弟兄这么认为的,反正都是装元件走线路的,肯定差不多

网友:
背面更能说明一切

网友:
好像没有雅迪电瓶车充电器做的好

网友(2022-01-04):
楼主上传的第三张图片

那个黑色树脂封装的温度传感器NTC阻值多少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