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 普通的家用电风扇正反转问题

楼主(2021-09-28):
普通家用电风扇可以改成反转吗?电风扇是最普通的220v交流电机那种,不是目前新式的直流电机

网友A:
两插的吗?如果是两插的把插头翻转过来插就可以了

我很认真

网友B:
能,但是有什么意义……
两片外壳对调,轴的方向对调,总之外壳的部分与轴都不动,线圈定子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插的吗?如果是两插的把插头翻转过来插就可以了

我很认真

最好打电话喊供电局把火线零线对换一下。

网友:
电容火线进线换个铙组,就好。

网友C:
可以是可以,就是应该不能调速,根据图一,结合图二,黑白线对调电源入口就可以

网友:
估计要换下线接头,和电容连接的

网友:
把风扇反过来不就行了吗

网友:
风扇电机2头的盖子对换下  转子不用换  我之前修风扇不小心装反过  然后就反转了

网友D:
吹风机是有刷交流直流电动机吧,而且定子和转子都是线圈,反转的话要把中间的线反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是可以,就是应该不能调速,根据图一,结合图二,黑白线对调电源入口就可以 ...

黑白线反接,转向是改变了用调速档就会烧坏的,调速开关只能拨1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但是有什么意义……
两片外壳对调,轴的方向对调,总之外壳的部分与轴都不动,线圈定子反装。 ...

是要改一个排气扇,改成抽排两用,电机跟电风扇一样的,能说下方法吗?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插的吗?如果是两插的把插头翻转过来插就可以了

我很认真

这个应该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是可以,就是应该不能调速,根据图一,结合图二,黑白线对调电源入口就可以 ...

非常感谢,我不需要调速,主要是想改成抽排两用。

网友E:
电容单独那根线跟另外一根对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吹风机是有刷交流直流电动机吧,而且定子和转子都是线圈,反转的话要把中间的线反过来 ...

谢谢回复,我是改电风扇不是吹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容单独那根线跟另外一根对调

谢谢,已成功

楼主:
6楼改装方法是正解,已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6楼改装方法是正解,已成功

如果启动绕组和主绕组差别太大,接成反转容易烧毁。正规的能正反转的电机二个绕组基本是相同的,比如洗衣机电机。

网友:
直流电机自己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