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电动车电压50.6v还剩多少电量?

楼主(2021-09-28):
小刀长征版48V23A,充满电跑了20公里,测得电压是50.6V,号称能跑100公里,是不是吹牛逼呢

网友:
只有自己体验

网友A:
不讲电池类型,电压没有参考意义

网友:
平地、无风、均速......很多限制条件呢

网友:
你继续跑就知道,估计60可以的

网友:
有点悬,我自己的折叠车48V 16AH,用14/1.75轮胎,胎压尽量大,试过最长续航50公里出头

网友:
100里还差不多,100公里就吹牛了吧,就算按1A3公里也才能跑69

网友:
如果充满电是4.2v的电池,是13串的
50.6除以13=3.892v
还处于放电平台的高位,大概还有个70%的电?

总体能跑个50到60公里这样,楼上几位估计的差不多

网友:
靠电压没法精确算出电池内剩余电量,看下电池的放电特性曲线就可以知道。最精确的方式是库仑计。
可以参考我这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19791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逼

去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讲电池类型,电压没有参考意义

铅酸电池

网友:
电池类型总要说下,如果是三元电量还不少,如果是铁锂,容量就不多了

网友:
如果是13串三元锂电,大概还有个70%的电?